[問題求助] 請教聲寶 LM32V716 無線數位台頻道調整

楼主(2016-12-13):
朋友有一台聲寶電視LM32V716

一早開機後所有頻道都無故清空,因為家裡沒有第四台,所以是收無線20台。

現在頻道只剩下一台華視。

怎麼找都找不到目錄選單裡的自動搜尋功能 !

也參考很多工程選單的方法,但問題是叫不出工程選單。

試過 :

靜音 + 影像 + 目錄

開機後 + 上下鍵按住3到5秒

打開遙控器環繞音旁的隱藏鍵 (遙控器沒有這隱藏鍵)

以上試過都無法叫出工程模式

請問前輩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調整消失的頻道。

謝謝。

网友A:
聲寶的遙控用液晶專用 有一個"數位目錄表"那個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聲寶的遙控用液晶專用 有一個"數位目錄表"那個鍵

你好 ! 數位目錄表有按過。

就是出現(圖二)那個畫面,但沒有調整的選項。

請指教 ! 謝謝。

网友B:
有試過用這支進工模?

网友C:
http://jshd88.pixnet.net/blog

    (數位電視)各廠牌電視機,如何設定無線電視頻道
http://jshd88.pixnet.net/blog/post/359339972

就是出現(圖二)那個畫面,按 ---> 進入 ,頻道掃描-->確認

网友D:
聽說有的電視要用電腦去設定頻道!

网友E:
如果急著想看電視的話,可考慮先將天線透過數位機上盒來試看看 !

网友F:
搜尋數位頻道並不需要什麼工程選單

第3個圖上面,從左邊算第3個,有個工具設定的圖示,
有沒有點進去試看看?

也可能天線出了什麼狀況,收訊不良,只能收到1個頻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過用這支進工模?

你好 ! 感謝前輩的指導,因急用已經安裝數位機上盒。

這支遙控器沒有試過,不知道方法如何使用 !

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jshd88.pixnet.net/blog

    (數位電視)各廠牌電視機,如何設定無線電視頻道

你好 ! 感謝前輩的指導,因急用已經安裝數位機上盒。

圖二那個畫面也沒有自動搜尋功能,

但很奇怪的是,如果我輸入源改CABLE,自動搜尋功能就會跑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說有的電視要用電腦去設定頻道!

你好 ! 感謝前輩的指導,因急用已經安裝數位機上盒。

我感覺也是這樣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急著想看電視的話,可考慮先將天線透過數位機上盒來試看看 !

你好 ! 感謝前輩的指導,確實因急用,已經安裝數位機上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尋數位頻道並不需要什麼工程選單

第3個圖上面,從左邊算第3個,有個工具設定的圖示,

你好 ! 感謝前輩的指導,因急用已經安裝數位機上盒。

天線有交叉測試過,確定應該不是收訊源或接收端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