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燈絲型燈泡 VS LED 燈泡的問題

楼主(2016-12-13):
大家好, 目前在網路上有看到一款名為 "LED燈絲型燈泡" (如: 圖一) , 另一種就是標準型的 LED 燈泡 (如圖二)
我的認知裡圖二的LED燈炮應該會有一個電壓模組, 而圖一的LED燈絲燈泡, 很可能只有一顆電阻在裡面
我想問一下先進們, 如果真要買, 是否圖二的LED燈泡會比較省電呢?
發光效率是否圖二的LED燈泡也會比較好??

(圖一: 圖片來源: http://www.ledinside.com.tw/news/20150723-31382.html)

(圖二: 圖片來源:http://www.win-shopping.com/inde ... &product_id=427)

网友A:
就在下所知,圖一的LED燈泡主要是為了裝飾用而不是照明用,不能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下所知,圖一的LED燈泡主要是為了裝飾用而不是照明用,不能比吧...

是這樣啊, 網路上都把 LED燈絲燈泡都講成新一代家庭照明用, 雖然目前最高的流明有高達810LM, 但比起圖二的亮度差了許多, 用在浴室和走道間, 剛剛好

网友:
圖一的結構是將很多的LED晶片串聯並且封裝在玻璃基板上面。直接採 AC 輸入,雙向導通。市電50/60Hz就是說是算低頻,跟T8,T9舊型的日光燈管一樣。會有閃爍情況。優勢是成本。

网友B:
led燈應朝可拆解維修的方向發展,壞了整顆丟掉很可惜。

网友C:
最主要看LED燈絲型燈泡,多少流明瓦? 價格? 是否可調光?
賣點可能是可調光? 且是暖色...

LED燈絲型燈泡是玻璃,透光度高,大量生產時,玻璃原料的成本其實比塑膠或PVC還低,

現有的LED外殼是塑膠或PVC,透光率低,但可讓光線均勻...
若LED燈絲型燈泡技術再進步下去,是有可能幹掉LED+塑膠或PVC
一般LED若是暖色, 實際亮度感覺會較暗! 但終究要看價格....

前幾天我在大潤發/大買家,買大潤發自有品牌FP 10W LED燈,850LM ,白色
4顆一組349元,平均每顆約88元,亮度還真的有到20W省電燈泡
http://www.rt-mart.com.tw/direct ... d_no=P0000200375765

一次買一顆,第 2 件特價 59 元,好像還更划算?
http://www.rt-mart.com.tw/direct ... 1#product_content02

网友D:
期望這次新世代燈具,不要像省電燈泡另人失望。

网友:
燈絲就一塊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看LED燈絲型燈泡,多少流明瓦? 價格? 是否可調光?
賣點可能是可調光? 且是暖色...

現在有 3000k和2700k 但大部份都 2700k, 我個人覺得 3000k比較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看LED燈絲型燈泡,多少流明瓦? 價格? 是否可調光?
賣點可能是可調光? 且是暖色...

我在網站看到 LED 燈絲燈泡
8W/700lm-3000k (陶瓷基座)-NT$250
6W/810lm-2700k (藍寶石基座)-NT$360 (同廠有人賣到 NT$290)
不知道那個 8w是不是利用色溫讓光線看起來比較亮
現在這種燈泡都大陸生產的, 而且規格都不一, (說不定連品質都不一定穩定), 真不知該怎麼選
而且我現在發現大陸人很會搞行銷, 一些商業用語都很模糊, 卻又很吸引人
我就被騙一次, 有FB 的人, 千萬不要在 FB 上面買那種沒有客服電話, 只有線上客服的網站, 都是大陸人所謂的代購網站, 保固都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望這次新世代燈具,不要像省電燈泡另人失望。

這產品,  如果像 kip 大大說的, 會閃爍的話, 就不適合用在客廳或常點亮的地方
我倒認為放浴室走道, 陽台花園等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燈應朝可拆解維修的方向發展,壞了整顆丟掉很可惜。

大部份有供電模組的都可以修啊, 但這種燈絲燈泡, 就沒得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網站看到 LED 燈絲燈泡
8W/700lm-3000k (陶瓷基座)-NT$250
6W/810lm-2700k (藍寶石基座)-NT$360  (同廠有人賣到 NT$290)...

看來 LED燈絲型燈泡因生產廠商少,每瓦流明的價格還是太貴了...
但因為有特色,所以可以賣貴....

雖然遲早LED燈絲型燈泡會像普通LED燈泡那樣,可幹掉省電燈泡,還要花點時間讓技術/成本最佳化
( FP大潤發牌10W LED燈,90元有找,夠便宜了! 但3年前可能要250-350元)

只要LED燈絲型燈泡每瓦流明技術成長到一定階段,
到時就是看原物料的重量算價格,玻璃可比塑膠(石化原料)便宜。
(像現在大本NB算是比桌上型電腦PC還便宜!)

而60W的E27鎢絲燈泡,大約賣15~20元,這就差不多是LED燈絲型燈泡的外殼成本,
到最後會只差在裡面的晶片成本.....

另外,  LED燈絲型燈泡,似乎專利已被台灣的晶元光電給卡位了,還告到美國且告贏...
http://technews.tw/2016/11/01/su ... d-filament-patents/
但畢竟只是照明用...晶元光電的股價同樣不怎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 LED燈絲型燈泡因生產廠商少,每瓦流明的價格還是太貴了...
但因為有特色,所以可以賣貴....

對, 技術專利在晶元, 而且燈絲部份大陸有很多廠商在生產, 但變成燈泡的廠商有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希望未來有 12W 穩定光源的燈絲燈泡, 但光衰還是很重要啊~~家裡客廳5顆OTALI LED 用了一年多, 開始光衰得很嚴重了, 成本都沒有回收裡

网友:
LED我買過都是光衰得很嚴重
光衰得很嚴重 LED就是拿到走廊用

网友E:
LED光衰基本上都是散熱不良造成的問題,也是LED最根本問題,如果再使用LED溫度晶片落在85度C,基本上光衰會比較慢,但大部分的燈泡都是算準大約2年內該讓你更換了,真是不得不佩服廠商這樣精算
圖一我有拆過小瓦數的燈泡,內部還是有一點點小電路板,交流直接轉直流,像是小夜燈那樣的低安培直接用,基本上不是很亮,用來裝飾用,可以用很久

网友F:
圖一 燈絲型的led,亮度說真的很暗

小弟裝設在走廊上
高約2米半,寬約一米半
led瓦數標示4瓦
手機實測流明數:6 lux

所以沒必要的話,請選擇圖二
或是t5燈管型led

楼主(2017-01-19):
引用 网友E:
LED光衰基本上都是散熱不良造成的問題,也是LED最根本問題,如果再使用LED溫度晶片落在85度C,基本上光衰會 ...

如果太耐用的話, 廠商可能會倒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一 燈絲型的led,亮度說真的很暗

小弟裝設在走廊上

圖一的規格, 最低700流明, 最高850流明 (不同廠家)
圖二那顆官網是寫 1200流明, 我家目前就是用這種

网友:
還好啦,看電路設計如何,我已使用一批LED燈炮燈管已用至少五年以上這些問題都還未發生,現在的產品降成本問題很快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