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阿帝拉CDI有高手會檢測好壞嗎

楼主(2016-12-13):
請指點我用三用電表如何測試這CDI是好是壞
急用..可以的話請加我LINE:0919871234    謝謝指教

网友:
這太困難了,

网友:
三陽高手維修手冊.電氣章節裡有教~
三陽維修手冊

网友:
我沒特意過去測量它呢
請問故障徵兆呢?
但是我都是有問題就換了他
他要壞是 突發性的說掛就掛
發不動或不順才會換了他 前提空濾
油路正常下最後才是電

网友:
CDI點火器本身是由許多電子組件所構成電路,不是單純或單一的電子零件,就是以萬用表測得本身各端子間的電阻,其準確性如何,是一個問題,倒不如拆下 CDI插頭參照電路圖,以萬用表直接量測插頭6條電線各線端子,對應脈波線圈、勵磁線圈、點火線圈、點火開關,確認相關之外接配件與其電路是否正常,比較快。
CDI點火器本身是一個運作時間到了,就會損壞的東西,有一定的使用壽命,只是通常壽命不會太短就是了,時間到了就要更換。

楼主:
我的徵狀就是有啟動聲.但是發不動.然後有試火星塞跳火..完全沒看到火花
因為這顆不便宜..所以想問問看能否確定壞的就是它..好做更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徵狀就是有啟動聲.但是發不動.然後有試火星塞跳火..完全沒看到火花
因為這顆不便宜..所以想問問看能否 ...

不是跟gy6通用嗎?    網拍一堆不貴啊
差沒多少.不要買副廠的.

可以買顆直流的玩玩

网友:
一顆應該250上下吧   還是150
忘記了
反正很便宜
你沒有跳火花那還要檢查一下高壓線圈才是
若高壓線圈沒有就在量高壓線圈的上游,也就是電盤,看看有沒有電出來
沒跳火就是火星塞     高壓線    CDI或是電盤~~
這種膠封死了,我有敲開過~~但是也只是敲開過,無法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跟gy6通用嗎?    網拍一堆不貴啊
差沒多少.不要買副廠的.

嗯..抓線路的老闆那邊剛好有一台豪邁的..一裝上果然是CDI壞掉
請問直流的有甚麼差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抓線路的老闆那邊剛好有一台豪邁的..一裝上果然是CDI壞掉
請問直流的有甚麼差別嗎 ...

比較有力一點點 . 怠速比較穩
不過我是用原廠下去改 . 一般賣的我就不知道了

一般賣的也不貴 . 也很簡單 . 就多一條鎖正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抓線路的老闆那邊剛好有一台豪邁的..一裝上果然是CDI壞掉
請問直流的有甚麼差別嗎 ...

怠速比較穩定 冬天跟噴射車一樣 一秒即發
因為我也有改直流 直上 紅線直接所電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較有力一點點 . 怠速比較穩
不過我是用原廠下去改 . 一般賣的我就不知道了

請問大大怎麼用原廠改呢?
這可以造福很多老車呢

楼主:
改直流對車不會有影響嗎
請大大指導一下.想試試怠速看會不會比較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怎麼用原廠改呢?
這可以造福很多老車呢

拍謝沒說清楚 . 我是用奔騰/三冠王(白頭)的cdi下去改
因為我手上有好幾顆.所以就沒買你那種
一條正電接鎖頭
一條負極
一條激磁線圈
一條高壓線圈
就這樣而已 . 只是奔騰cdi比gy6大顆原來位置放不下 . 價格也比你那種貴.....要想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比較穩定 冬天跟噴射車一樣 一秒即發
因為我也有改直流 直上 紅線直接所電瓶 ...

我這台阿帝拉的也能這樣拉線嗎

网友:
高手125點火系統的維修參數,樓主您用排除法就能確定哪個部分出問題

不過機車行幾乎都沒在量的,就像Q大建議的,從掛點率最高的元件換換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阿帝拉的也能這樣拉線嗎

要抓一下線,否則車子可能無法熄火

小弟是把CDI紅線接煞車燈開關正極,這樣開電門CDI才有電,直接接電瓶會無法斷CDI電源

交流CDI熄火原理是把儲能電容器接地,除非直流的有預留這條線,否則在沒改線的情況下會有即使關電門,因為CDI仍持續作用導致不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阿帝拉的也能這樣拉線嗎

比較推薦直流CDI經過保險司
哪天內部短路有個保障

楼主:
對了..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這顆CDI在路上故障了..有什麼辦法可以先讓車子啟動.安全回家自己換的辦法嗎
化油車的好處是不怕沒電.但如果遇CDI壞掉有辦法讓它先起動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這顆CDI在路上故障了..有什麼辦法可以先讓車子啟動.安全回家自己換的辦法嗎
化油車 ...

沒辦法
車上多備一顆 及火星塞 拆火星塞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這顆CDI在路上故障了..有什麼辦法可以先讓車子啟動.安全回家自己換的辦法嗎
化油車 ...

如果是舊車而 CDI已經正常運作多年未更換,就可以在車上準備一顆備用,典型的例子 sym某型車種的 CDI大約10年左右就會壞一次,兩輛同廠牌同類型機車但車主不同一人,我曾經連遇2次,所以我就約略知道它大概的壽命是多久,大約9年到就要買一顆正原廠品放在車上備用了(當然未必各車種,都能援例一體適用,我也有遇到過用了超過20年 CDI還沒壞的車種),備妥 10mm T型套筒板手及十字起子等簡易工具,就可以順利拆換 CDI。
而原廠 CDI新品換上車後,一般可以使用一段長時間,不會太快又要再次更換。

楼主:
車子會放屁跟CDI是不是也有關係
我換新的之後回油不會有放屁聲了呢.但是換排氣管破掉了

网友:
起動馬達有作動,火星塞沒點火,高低壓線圈阻抗正常,排除接線斷路或短路,應該就可以換CDI 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這顆CDI在路上故障了..有什麼辦法可以先讓車子啟動.安全回家自己換的辦法嗎
化油車 ...

不管是那種cdi . 掛了一律沒救 . 除非以前白金點火那種或是死不完全的那種 . 才能讓你騎一段壞一下.騎一段壞一下

外加狂放屁

网友:
引用 楼主:
車子會放屁跟CDI是不是也有關係
我換新的之後回油不會有放屁聲了呢.但是換排氣管破掉了 ...

放屁也是跟CDI有關 我也有過這樣 目光都在我身上
不過解決放屁先排除 排氣管二次及火星塞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263819108
我也想買這棵來改改看
心情100好像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