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TL-42LV7D-600 畫面有垂直寬陰影

楼主(2016-12-13):
這台已經買了三年,CHIMEI 奇美 TL-42LV7D-600 最近半年來,畫面出現垂直寬陰影,
請教這是哪裡壞了,叫修會很貴嗎?
先在此請教各位高手,好心裡有個價錢的底,
這樣比較好決定是否要修理,先在此感謝各位了。

這是它的型號

發文求教前,我已經先查詢本站內的"CHIMEI 奇美"相關文章,但是好像很少相關文章可參考,
所以才發此文,如有不妥,還請版主告知,我會盡力配合修改的,感謝!

网友:
我猜燈條壞,也不知有沒有猜對

网友:
可能是燈管老化了不良導致的結果!

网友:
LED機種 一定有修的價值 但如果給人家檢修是面版GG,那就準備回收了~
一休大師已經開示了~~  因為亮度跟燈條比較有關係~~但也有少數例外  先請人檢修後報價 太貴就不要修~~現在電視很便宜 維修的很多都快跑路XD

楼主:
感謝各位大師提供專業意見,
這一兩天應該會找個時間請附近電器行報價,
如果是面板問題,需要全部換新,那應該就不修了。
那如果真的是燈管的問題,價格大概會落在多少?

网友:
一般 店家 哪有可能給你只修LED燈阿~ 當然是報面板~才有錢賺~
畢竟拆面板是有風險的 誰也不願意 到時候拆出問體又要陪你一片面板

网友:
給店家看,如果板子壞,就修...面板壞不修..也可能是板子功率不夠,某顆電燈點沒起來!

网友:
要找專門修液晶螢幕的店家,有掛扛棒的那種,知道會不會修,看地上擺了多少料以及桌面的工具機絲種類(最基本要有溫控的電烙鐵、熱風槍、桌上型的儀器種種不及繁載)
不要找電器行(有些會胡搞瞎搞~拆了你的機器當實驗品還弄更慘~~台語叫做"土師仔") 我沒有指誰喔 不要對號入座

网友:
應該是燈管問題優先,新手要買來自己換,心臟得夠強,膽大心細才可以 !(燈管不會粉貴)

网友:
我覺得看個人,因為還能看可以先撐著,目視這樣看,應該是背光led燈珠壞了幾顆,因為只要拆到面板都有風險,一般給店家修不小心弄壞面板都會告知客人不理賠才是~但弄壞的機率很低就是了

网友:
在下先對號入座,我就是人稱的"土師仔",單看故障的情況,也覺得是燈珠掛了
其實換燈珠時,牽涉的面板拆裝,真的風險很大,往往不留神,賠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