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簡易溫控烙鐵 改良成自動加溫

楼主(2016-12-13):
拜讀oldhan大及前輩們的作品,我也做一個,感謝分享,受益良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23057-1-1.html
用幾天常忘了調整,可能是我不夠細心,於是乎加了一個微動開關(大型110V),對我這個老粗,到也蠻方便的。
1.首先將鐵台以箱蓋軸,固定在廢棄電供殼上,使之能稍微掀開。
2.裝一個長螺絲去碰微動開關,並裝一個彈簧降低鐵台的重力。
3.裝微動開關。
4.學oldhan大的線路板及LED燈(沒雙色的,用白光及藍光電壓不同,電阻一樣用33K不知對嗎?要不要改)
5.微動開關線路,中間那條黃電線(長閉)接調光器,改成與藍線並聯才對(使調光器持續通電)。
6.烙鐵上架,白.藍燈亮,電壓55V。
7.拿下烙鐵使用中只有白光亮,電壓110V。
哪裡需改進,請各前輩痞友們指教。
**補充-:電烙鐵輕重有別,可調整彈簧張力,也可在鐵圈上放磁鐵增重。

网友A:
以前唸書時,很簡單的改法:

1. 用個整流二極体+一個開關,開關加在烙鐵上方便切換,這樣比較方便使用,可可順便加個指示用的 LED!

2. 連想到熱風槍是用磁簧開關來控制的,不知樓主有否想過用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唸書時,很簡單的改法:

1. 用個整流二極体+一個開關,開關加在烙鐵上方便切換,這樣比較方便使用,可 ...

我試試看,溫度不知剛好嗎?

网友:
這個方法不錯  適合所有無溫控型銲槍使用   加個二極體 相當於只給一半的功率  溫度會比沒加二極體時較為低溫

如果再搭配定時器那就更棒了   用自動控制的材料
定時器功能為  可以使待機開關延遲作用

比如說  放上去10分鐘後才降低功率

网友:
自制休眠功能真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