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2EMGI-DTA 42"液晶電視無5VSB待機電源

楼主(2016-12-14):
話說已經好久沒有在論壇上發表了~~,這次不是發實例而是要求助,真慘~~ pic
先看一下這一次的主角
因為沒轉過正面所以背面加減看~~ pic  pic  pic  pic

一開始在回收廠這台超漂亮的,邊框保護膜都沒撕掉,這台是2008年出廠的~~,整體就是漂亮~~   帶回家懷著忐忑的心送電~~,開心       因為有待機電源

於是鼓起勇氣將電源開啟,藍屏,接著將數位電視天線接上~~開啟            哈哈哈哈是好的,開心的啦~~   跑去和女王說~~~真開心撿到好貨了~~說著說著竟然沒聲音了~~哇哇~~    什麼都不見了ˊ~~想說是不是要等一下,過了一小時在重新上電,結果無5VSB待機電源了,那就什麼都沒有了阿~~
有點殘念~~
所以我只好拆開他了~~過程就不附照片了,因為我也沒拍~~    直接來看到電源版的部分

查一下電原有到橋整後輸出到穩壓濾波電容(大龍砲)有DC154V,OK沒問題,但是接著就都沒有了~~後來查到在圖中間黃色方形電感左下方有一電阻R202為段路狀態,看一下色碼 pic  是(紅黑黑金白)查了一下5碼的根本就查不到五碼,只有4碼算過來算是20Ohm,所以找了一顆20 Ohm,欣喜之餘拿了一顆0.5A的玻璃管保險司串上去~~就上電了~~想當然爾是燒掉了,

該電阻的後端是進入英凌飛ICE32065的電源管理IC第五腳位
量一量我不知道是心急還是失心瘋,竟然找了一顆1A的串上去再送電~~當然還是燒掉~~真可憐,我真的瘋了,最後量一下應該可以確認是該IC燒毀,我去買了兩顆回來,背面在IC中間的1R8 SMD電阻兩顆也都燒毀了,我後來焊0歐姆上去,

買回來裝上去時(此時我還沒焊0歐姆上去)    量測IC7-8腳有10~14V電壓跳動,好開心喔~~覺得好像快成功了,但是一樣沒有5VSB,想說是不是VCC的穩壓電容故障,拆下來量測是好的,此時沒焊上電容再上電,VCC有穩定約12V電壓不跳動,我找了一顆50v100uf上去,量測IC7-8腳又出現10~14V電壓跳動,找不出答案,後來我才發現背面在IC中間的1R8 SMD電阻兩顆也都燒毀了,我換了0歐姆上去,送電,那個跳動的電壓就再也沒有出現了~~好慘阿

在還有跳動電壓時附近有光耦合器和TL431我也都更換了~~也沒有用 pic  pic
我在一個國外網站找到這塊電源板無5VSB維修包, pic  pic  pic
上面可以換得我也都換了~~沒用~~
所以我只能上來求助了

後來我想想覺得這一顆電阻應該是很小的零點幾Ohm的保護限流電阻才是,所以我目前是直接串上一顆0.5A保險司,

目前上電ICE32065的電源管理IC   VCC只量到0.7V
我有查了一下ICE32065的特性表, ICE3B2065.pdf (812.8 KB, 下載次數: 35)
因為是英文的,有看沒有懂,這塊版子電源管理IC 不像其他的會由MOS FET或電晶體做開關將電進入VCC,
因為7.8腳VCC找不到供應電給他的開關電晶體,它是由大龍砲+電直接進入黃色變壓器線圈,該變壓器推測應該是5V的變壓器一次測,後直接進入IC第5腳
特性表好像寫高壓進入IC後才產生VCC給他的,我想應該是我不會看,反正這顆IC的VCC重哪裡來的我就是看不懂,我跑線路就是找不到來源~~
所以要求助了解該顆IC的大大可以為我解惑~~

特性表內秀的VCC是怎麼來的?

楼主:
版主後面一些不相干圖片我刪不掉ㄟ
請問如何再刪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後面一些不相干圖片我刪不掉ㄟ
請問如何再刪除

你原帖可以點選編輯嗎? 如果可以點選編輯就可以del pictures

如果超過時間無法點選~編輯~那就沒法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帖可以點選編輯嗎? 如果可以點選編輯就可以del pictures

如果超過時間無法點選~編輯~那就沒法度了 ...

可編輯,但裡面看不到文章秀的多出來那些圖片
所以無從刪起~~~~殘念

我找到答案了~~~因為我放了相簿,所以全部秀出來了ˊ

网友B:
既然有維修包,那就照它寫的換,還是已經都換了沒用?套句Wish大的名言,有5vsb修低壓,沒5vsb修高壓,修電源板別跳來跳去,跑線路吧,或是有電路圖拿來參考,都比你的方法來的更確實!

网友B:
看了一下IC供電,大電壓進待機的變壓器後一端給DRAIN,一端就給VCC,由此可知待機變壓器出來就要有電壓,可是看你的敘述根本就沒有,從高壓開始查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IC供電,大電壓進待機的變壓器後一端給DRAIN,一端就給VCC,由此可知待機變壓器出來就要有電壓,可是看 ...

另一端並沒有給VCC喔~~,最後一張圖有一個我畫的不明顯的紅色長方體,是表示R202,現在是接0.5A保險司,是直接由大龍砲電容過來的正電154V所以高壓到IC第五腳DRAIN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初级那边有二个线圈绕子

一个高压绕子:一端接145V,另一端芯片的DRAIN
一个低压绕子: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接一个整流二极管;

VCC是当驱动芯片正常正工作后,由低压绕子经二极管整流产生的。

网友C:
从你提供的图片估计,那二个1.8欧的贴片电阻应是芯片内开关场效应管
S极与地之间所接的限流电阻,不能用0欧直线短路,因为S极有过流检测电路。

要找二个1.8欧的接上复原

网友D:
維修不能這樣搞,想換甚麼零件就換,想短路就短路,這樣很容易搞出更大的問題,最好照原本零件規格換上去,即使要代用也不能差太多,如沒有兩個1.8歐姆並聯貼片電阻,至少也要換個1歐姆上去。

這顆PWM IC是內建高壓MOS的,可以直接控制變壓器高壓線圈,只要能買到這顆IC應該很好修才對,建議全部故障零件恢復原數值良品再來測試才有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提供的图片估计,那二个1.8欧的贴片电阻应是芯片内开关场效应管
S极与地之间所接的限流电阻,不能用0欧 ...

收到了,感謝解惑,我有找到2R2的,明天換上去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不能這樣搞,想換甚麼零件就換,想短路就短路,這樣很容易搞出更大的問題,最好照原本零件規格換上去, ...

了解了,因為不懂這顆IC的特性所以鬧笑話了,感謝指正,我獲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維修包,那就照它寫的換,還是已經都換了沒用?套句Wish大的名言,有5vsb修低壓,沒5vsb修高壓,修電源板別 ...

有換過,只是搞錯了,明天來換電阻試看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不能這樣搞,想換甚麼零件就換,想短路就短路,這樣很容易搞出更大的問題,最好照原本零件規格換上去, ...

pic  一些圖片因為編輯關係不見了~~補一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提供的图片估计,那二个1.8欧的贴片电阻应是芯片内开关场效应管
S极与地之间所接的限流电阻,不能用0欧 ...

今天換上2.2歐姆並沒有修復成功,一樣是只有0.7V   將2.2歐姆拆下後量測也一樣是0.7V IMG_0543 (複製).JPG
之後發現旁邊的SMD電阻標示(100),應該是10歐姆,但是量測卻顯示781歐姆 IMG_0557 (複製).JPG
拆下量測卻沒有阻值, IMG_0558 (複製).JPG
一時找不到10歐姆找了相近的8.2歐姆換上去,也一併找到更相近1.8歐姆的2R00,所以一併換上, IMG_0559 (複製).JPG IMG_0560 (複製).JPG
殘念的是一樣是沒有起色,
該IC第三腳是CS 電流檢測,巨風大說原1R8是限流電阻,我後來參考了特性表才看得懂~~,下圖在第三腳連接的限流電阻由左排列原本為1R8  1R8  100

也就是1.8歐姆並連1.8歐姆並連10歐姆  3個並聯後接地    ,目前是2.0歐姆並連2.0歐姆並連8.2歐姆  3個並聯後接地 IMG_0564 (複製).JPG

低壓繞組的二極體也是OK的,目前該換的也都換好了但是還是殘念,該不會當初換0歐姆時把我新的IC搞壞了吧~~
目前我又卡住了~~是不是要再買一顆新的IC來換.

用黃色標示一下IC腳位及走線 IMG_0564 (複製) (2).JPG

网友C:
VCC电压电路是否有短路?VCC电压不单只供这颗待机芯片使用,

应还有支路供给PFC、主电源驱动芯片使用

检查下其它支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C:
对于这类严重过流损坏的电源
都要作好细致的元件检查。

这类芯片内部都设有过压,过流检测保护电路
当怀疑某点电压不正常而要测量时,要先将万用表挂接在该点上;
再上电,看有没有瞬间电压输出,如有说明芯片

已经工作了,但因某种原因进入保护状态。

用通常的方法(先上电后测量),是无法检查到故障的。

网友E:
你這些錢一顆一顆ic花下去慢慢換的話.如果是興趣興趣倒是沒差...修不好不如買一片良品來替換
一開始的敘述,有154v,代表橋式正常,但154v絕不是pfc正常工作的電壓,正常因該要三百多v
先修5vsb的思路正確,啟動後pfc升壓回路才會作動..但這樣換阿換....我會買片良品趕快殼子封一封.再慢慢修理壞的版子
期待您的完修

网友F:
強烈建議你找塊有 5V 12V 24V 的電源板替用會比較快= = 應該是已經2度傷害到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电压电路是否有短路?VCC电压不单只供这颗待机芯片使用,

应还有支路供给PFC、主电源驱动芯片使用

巨風大~~目前沒有發現短路~~VCC電壓給該ICE3B2065外還有去一個開關電晶體C2655的C極,而B極是去光耦合器,沒看到去PFC,(其實我不清楚PFC在哪裡),該版子有一顆L6599D的高壓諧振控制器,還有一顆八腳IC是標示48636不知道是什麼,我查不到特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类严重过流损坏的电源
都要作好细致的元件检查。

我今天直接將指針是電表掛在低壓繞組上,然後送電,並沒有看到指針有偏轉,所以我猜想他可能沒有驅動
明天放假再去買一顆IC回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些錢一顆一顆ic花下去慢慢換的話.如果是興趣興趣倒是沒差...修不好不如買一片良品來替換
一開始的敘述, ...

jazz大請問PFC為什麼要300多,哈~~因為我不知道他的PFC在哪邊~~
放假在買一顆IC做最後的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強烈建議你找塊有 5V 12V 24V 的電源板替用會比較快= = 應該是已經2度傷害到板子了 ...

這塊版子不只有5V 12V24V還有30V
還有18V,但是18V沒有使用,但是有使用30V
我也覺得是二度傷害到板子所以才會這麼難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直接將指針是電表掛在低壓繞組上,然後送電,並沒有看到指針有偏轉,所以我猜想他可能沒有驅動
明天放 ...

低压绕组线圈两端是很微弱的感应交流电压,一般的表是很难测量到的。

要测整流二极管的负极与地所接的滤波电容才对喔

网友F:
還有30V喔= = 那這下難搞了 如果單純只有24V很多電源版都可以替用說

网友E:
pfc迴路要在收到電源全部打開的啟動指令後,才會輸出380v,所以如果沒有5vsb以及power-on的連通告知pfc電路需要開始工作,是不會有380v的電壓
你上網拍查 PWB-1030 API6LD08 電源板 5張小朋友就可以搞定了
這張竟然還有18/30v這種不常見的電壓,真是奇特
你要先把5vsb修出來,才有辦法繼續玩 ICE32065是待機電源管理ic,往重點下手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绕组线圈两端是很微弱的感应交流电压,一般的表是很难测量到的。

要测整流二极管的负极与地所接的滤 ...

換成量電容的點,上電瞬間一樣沒有大幅度偏轉,一樣只有在0.7V而已~~"
假日進台中市但是來不及買IC,無法測試~~
請問巨風大還有什麼方想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有30V喔= = 那這下難搞了 如果單純只有24V很多電源版都可以替用說

就是有30V所以覺得BGBG

楼主:
引用 网友E:
pfc迴路要在收到電源全部打開的啟動指令後,才會輸出380v,所以如果沒有5vsb以及power-on的連通告知pfc電路需 ...

那我真的還是要先把5VSB查出來才能有下一步
目前沒IC可換~~不知jazz大我該往何方向在下手~~
我有詢問該賣家~但還沒有回覆~~不知有沒有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換成量電容的點,上電瞬間一樣沒有大幅度偏轉,一樣只有在0.7V而已~~"

假日進台中市但是來不及買IC,無法測 ...

題外話,您這顆 YF-370A 歐姆檔刻度問題很大,如下圖紅色大括弧那幾段刻度位置誤差很大,測量電阻指示值不準確:

請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題外話,您這顆 YF-370A 歐姆檔刻度問題很大,如下圖紅色大括弧那幾段刻度位置誤差很大,測量電阻指示值 ...

哈~~YSC大沒提的話到是沒有注意到
不過目前測量起來都算準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成量電容的點,上電瞬間一樣沒有大幅度偏轉,一樣只有在0.7V而已~~"

假日進台中市但是來不及買IC,無法測 ...

如果IC完好的话,

问题应是外围元件(阻、容、二、三极管)还有坏的没找出来。
包括那个开关变压器的绕组。。。。

外围元件不多,细心地一个个检查,一定有结果

网友C:
液晶电视机电源板 台达电源原理与维修

请百度下这篇资料看看,

http://www.docin.com/p-45749082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IC完好的话,

问题应是外围元件(阻、容、二、三极管)还有坏的没找出来。

我會再努力看看的,忙到現在才有空看一下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电视机电源板 台达电源原理与维修

请百度下这篇资料看看,

感謝巨風大提供參考資料~~我會仔細研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IC完好的话,

问题应是外围元件(阻、容、二、三极管)还有坏的没找出来。

今日檢查了一下,又更換上新買的IC,結果還是一樣只有0.7V
我要再細細檢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电视机电源板 台达电源原理与维修

请百度下这篇资料看看,

我搞定了,有5VSB了~~板子今天晚上裝看看
明天再來發細部說明
感謝巨風大提供的資料讓我發現先前的失誤,真的算先前的失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IC完好的话,

问题应是外围元件(阻、容、二、三极管)还有坏的没找出来。

回老家幫忙農事一直到今天才有空回文,首先經過更換IC又只出現0.7V後,我就在更認真研讀一下巨風大提供資料,並且展開地毯式搜索(其實之前就搜索過了)
這次在拆下一顆稽納二極體後發現怪怪的,因為在板上黏住的顏色與我拆下來的不一樣,下圖的ZD270被我拆下來了,但是顏色相反

讓我想起第一次地毯式搜索ˊ時的確這一顆稽納我拆時噴掉,回妝時我也不確定是不是該方向~~經研讀資料  在黃圈觸的ZD
我又量測後,且又發現顏色不對是相反的,所以將其裝回正確方向

很開心的回家裝上去的確5VSB出現了
然後一開始按鍵是有效的,只是有些不聽使喚,但勉強可以用,按輸入源到數位電視輸入,要再設定就一直按不出來了~~本來都會按到MENU,案輸入源也變MENU,後來就停留在下圖這個畫面
只有按電源可以開關機,其他按鍵一律無效~~~,但是量測按鍵式接點是OK沒問題的,量測電壓是低電壓啟動的,按每一個按鍵電壓都可以拉低,但是只有電元件有功能,其餘是沒有功能的
觀看一下主機板,
有一顆24LC32A的儲存器,不知是不是這一顆的程序掛了導致的,可以請知道的先進提點一下嗎?
本來修好5VSB後開心可以開機了~~但是卻馬上遇到真正棘手的問題~~
不知我是不是應該另開一個求助的板來討論,還是由這板繼續下去~~

補圖說明,右上角紅\圈處排線為按鍵排線,共九條線有8顆開關,中間黃圈處為U3的儲存器24LC32A

网友C:
不要多谢,我也是学徒,共同学习而己。

后续出现的问题,先把按键全部换新或使用遥控器操作试试,看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多谢,我也是学徒,共同学习而己。

后续出现的问题,先把按键全部换新或使用遥控器操作试试,看情况如 ...

按鍵部分有單獨測試過了~~是OK的,我也有把排線拔掉,單獨用短路的去使用,一樣是只有電源鍵有功能
只是現在沒有遙控器可以使用~~

网友C:
可以装个空白的储存器试试

楼主(2017-01-17):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个空白的储存器试试

進度回報
已更換24LC32A的儲存器,目前可以操控
但是該台影像輸入還有一塊板子
線再輸入數位電視天線沒訊號,也切不進該訊號內,
HDMI有兩組,也無法輸入,有使用色差的有成功將訊號導入也可觀看~~
該訊號輸入的板子(大同的都會有)也有將金手指擦過也無效
遙控器也無法使用(用萬用遙控器無法設定到)該不會紅外接收頭也壞吧
這台的問題也太多了吧~~

网友:
加油!加油!再接再勵!

网友:
雖然你很辛苦地快完修了......

但是面對問題這麼多的主板.我比較想建議去換片 公版 吧!
HDMI 有版本問題~

看他的位置也有L型公版可用,不會掏就請學姊代購吧!

下面第一款我有用過,還不錯! 不過要外加個高頻頭(類比訊號用)~

网友:
真的是武功蓋世!謝謝分享

网友:
这种维修精神可嘉!

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