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除濕機壓縮機不動不除溼

楼主(2016-12-14):
上來請教高手們,家中有一台聲寶除濕機,他的故障是使用一段時間約三四個月壓縮機不動不除溼
風扇有轉動及面板有電,開關機正常,之前送原廠換了附件圖啟動機板,現在同樣情況
又發生囉,想自己修看看,請問有修過類似高手指教一下哪邊是常故障的零件

我目前懷疑繼電器兩顆和旁邊1uf的電容,請大家幫忙

補充內容 (2016-12-15 10:11 AM):
除濕機的型號補上是聲寶AD-1261

网友A:
老會員,要做榜樣..
依版規須註明 : 型號與品牌?
版規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B:
壓縮機旁邊的PTC啟動器拆下來搖一搖,有聲音就是壞了,換一顆新的即可,如果不是這個問題就有勞其他高手解答

网友C:
RC 供電。

另,這個壓縮機用的繼電器,好小

网友D:
有型號的話在標題請依版規標示,以後可以方便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會員,要做榜樣..
依版規須註明 : 型號與品牌?
版規看一下

不好意思!發帖是在公司寫的,回去有看型號了
帖子不能編輯了所以寫在補充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型號的話在標題請依版規標示,以後可以方便搜尋

w大不好意思!帖子不能編輯囉!所以我把它填在補充上面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旁邊的PTC啟動器拆下來搖一搖,有聲音就是壞了,換一顆新的即可,如果不是這個問題就有勞其他高手解答 ...

好的!我拆下來試試看,我先收尋一下PTC啟動器長這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 供電。

另,這個壓縮機用的繼電器,好小

不曉得大大說的RC供電是什麼意思

除濕機小台的大概六公升所以比較小顆吧?

网友E:
你要提供各處的電壓
其他大師才好幫你

网友:
如果已 " 無法編輯 "  ~~

個人認為你~"重新發新帖"~ 補上該補的該說的,這樣才不會違反版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提供各處的電壓
其他大師才好幫你

這個可能有點難度,它本身連接線不長,要上實機通電測量機板不好拉出機外測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個可能有點難度,它本身連接線不長,要上實機通電測量機板不好拉出機外測量

自己參考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15-1-1.html

你如果標題一開始有標上型號 or 自己先search 論壇

就有同機種的維修帖

网友G:
這片控制電源是容阻降壓產生的,那顆黃色大電容先拆下來量容值是否正常。

不管那種電路,電源是最基本的,要先確認電源電路正常,這是最基本也最簡單的,所以基板拆出來要跑一下電路,將電源電路畫出來,然後在 L-N 端子外加電源線,送入110V AC,來測量控制電源電壓是否正確、穩定。

容阻降壓電源沒隔離要小心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片控制電源是容阻降壓產生的,那顆黃色大電容先拆下來量容值是否正常。

不管那種電路,電源是最基本的, ...

謝謝你提供的建議,我先試試看在回報狀況看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參考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15-1-1.html

真不好意思,原本是直接上班經過電子材料店就想說直接買那兩顆繼電器及電容直接換掉
結果商家沒有,只好上露天買,所以想跟各位高手確認一下是不是常壞的點

所以在公司發了這一個帖,沒有把機器型號填上,以後沒抄沒型號就不發帖囉!抱歉!

网友H:
這個我以前的經驗就是~~~控制繼電器的電晶體~出問題居多~~~

网友I:
查一下控制繼電器的晶體電壓,電壓有看繼電器給不給電,繼續往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我以前的經驗就是~~~控制繼電器的電晶體~出問題居多~~~

假日有把它拆開機殼上電貼近一點聽,風散的繼電器會有輕輕"達"聲音,但壓縮機的都沒有
剛好家裡沒有電表,所以上班日再把公司的帶回去量,因該是繼電器故障沒有錯

謝謝你堤供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一下控制繼電器的晶體電壓,電壓有看繼電器給不給電,繼續往下查^^

目前也朝向這個地方查修,目前我們這邊電子材料店沒這一個規格,需網購當中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也朝向這個地方查修,目前我們這邊電子材料店沒這一個規格,需網購當中 ...

壓縮機運轉的先決條件是感測到的濕度高於設定值,濕度感測元件故障也會導致壓縮機不運轉

楼主:
今天晚上傍晚實機上電量了電壓出現下面幾個狀況
1.除濕機開機後量測下圖標示連接壓縮機是0V電,約過一二分鐘後有115V的電,壓縮機旁PTC偶而發出"達"一聲聲音

2.機板連接壓縮機有115V電放著開約半小時壓縮機熱熱的(用手摸),不曉得這樣算有運轉嗎??但還是沒有水除出來
3.除濕機開機中一陣子壓縮機旁PTC偶而就發出"搭"一聲聲音

請問這樣是不是機板上繼電器問題呢??還是旁邊電容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傍晚實機上電量了電壓出現下面幾個狀況
1.除濕機開機後量測下圖標示連接壓縮機是0V電,約過一二分鐘 ...

那有可能 PTC 故障導致壓縮機啟動不起來,過電流的結果讓過載跳脫,PTC 跟 過載開關 都在壓縮機側面盒子裡。

"達"一聲應該是過載開關跳脫的聲音,PTC 並不會發出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壓縮機運轉的先決條件是感測到的濕度高於設定值,濕度感測元件故障也會導致壓縮機不運轉 ...

目前這台除濕機就這片機板和顯示三顆LED燈機板就沒有其他
機器旁邊沒有其他電子零件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有可能 PTC 故障導致壓縮機啟動不起來,過電流的結果讓過載跳脫,PTC 跟 過載開關 都在壓縮機側面盒子 ...

那個聲音是一陣子約幾分鐘就一次,感覺似乎啟動不起來它在嘗試啟動
如果跳脫是不是因該之後會沒有了??

另外跳脫為何壓縮機一段時間熱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聲音是一陣子約幾分鐘就一次,感覺似乎啟動不起來它在嘗試啟動
如果跳脫是不是因該之後會沒有了??

過載開關跳脫之後冷下來會自動復歸,所以"達"聲會一直循環........

网友K:
壓縮機不是有啟動電容?!

檢查一下!!

前一陣子冰箱也出怪招!!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幾十秒就跳一次(經檢查是壓縮機不運作,無法啟動因而過載)

後來檢查啟動器PTC也沒問題!!後來是啟動電容失效了!!換新的就ok了!!

另外壓縮機熱熱的至少表示壓縮機沒(縮心~),應該沒壞!!google一下冰箱的壓縮機維修,就可了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傍晚實機上電量了電壓出現下面幾個狀況
1.除濕機開機後量測下圖標示連接壓縮機是0V電,約過一二分鐘 ...

正常除溼機 有的開機後~要約3分鐘才會啟動壓縮機~~

當繼電器吸合後~~你摸壓縮機是否有在運轉~正常會有震動~~

如果沒有震動 壓縮機應該是縮了~~~

壓縮機縮了~~在通電時也是會發熱的~~~~然後過載~PTC就會跳保護~~等冷了又接合~一直循環~

你的機板應該沒壞~可能真的是壓縮機掛了 OR 壓縮機啟動電容掛了

网友:
版主或管理員 能幫個忙?
幫這篇主旨加上品牌及型號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常除溼機 有的開機後~要約3分鐘才會啟動壓縮機~~

當繼電器吸合後~~你摸壓縮機是否有在運轉~正常會有震 ...

請問大大壓縮機啟動電容是指機板上那顆1UF大顆黃色電容嗎??
目前的狀況就如大大說的,開機後壓縮機不會震動一下
之前也是同樣情形送原廠說機板故障,所以這次想說自己機板修看看
請問要如何檢查是不是壓縮機問題呢??需要甚麼工具呢??
這台除濕機約用約三年左右而已,這台PTC似乎不好拆前面被管線擋住又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壓縮機不是有啟動電容?!

檢查一下!!

請問大大說的壓縮機啟動電容是在PTC盒子裡面還是機板上的大大顆黃色1UF那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說的壓縮機啟動電容是在PTC盒子裡面還是機板上的大大顆黃色1UF那顆呢?? ...

我看過的小壓縮機大都沒有啟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過的小壓縮機大都沒有啟動電容。

剛剛GOOGLE一下教學影片,大陸影片教學的啟動保護器就是我們說的啟動電容嗎??

网友K: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說的壓縮機啟動電容是在PTC盒子裡面還是機板上的大大顆黃色1UF那顆呢?? ...

那兩個是運轉電容啦 !!

除濕機沒有啟動電容~~~~

不過聲寶AD-1261這部站內有維修紀錄,站內搜一下就有喔!!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那兩個是運轉電容啦 !!

除濕機沒有啟動電容~~~~

爬了文~真的有的不用電容~~

那就是PTC 的問題了~

我昨天才剛換了我家儲溼機的電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爬了文~真的有的不用電容~~

那就是PTC 的問題了~

不只除濕機,我還遇過143公升雙門小冰箱壓縮機沒有起動電容,到壓縮機的電線只有兩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只除濕機,我還遇過143公升雙門小冰箱壓縮機沒有起動電容,到壓縮機的電線只有兩條。

那要看壓縮機的設計

又學了一個新學問~~~

网友L:
現在連電容都省的的一堆爛貨---------------就是要你用一陣子就壞的黑心貨-------成本成本製造垃圾才能賺錢

网友:
此顆壓縮機配置的啟動方式是RSIR只有配置運轉電容
繞組啟動後PTC會切電容運轉
如一開始的啟動都有問題了
建議您 檢察PTC

网友:
引用 网友L:
現在連電容都省的的一堆爛貨---------------就是要你用一陣子就壞的黑心貨-------成本成本製造垃圾才能賺錢 ...

是否有啟動電容跟壓縮機圈設計有關,我有一台聲寶雙門小冰箱就是沒啟動電容的,連運轉電容也沒有,進入PTC那個保護盒子只有兩條線,已經使用20幾年了壓縮機都不壞,找不到理由換新機。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兩個是運轉電容啦 !!

除濕機沒有啟動電容~~~~

站內維修紀錄之前有好心大大有堤供參考似乎都說那個繼電器問題

目前方向先換掉那兩顆繼電器,如果在不行就把下PTC測量看看
希望是前者,因為我的PTC不好拆,我本身沒拆過

另外那顆長方形大電容我也懷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爬了文~真的有的不用電容~~

那就是PTC 的問題了~

你的壓縮機跟我的不同,因該設計上就有差,目前看冰箱壓縮機教學似乎都有啟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現在連電容都省的的一堆爛貨---------------就是要你用一陣子就壞的黑心貨-------成本成本製造垃圾才能賺錢 ...

重點是還能壞再剛好過保固,然後維修報天價讓你買新

网友K:
一般家電都會有配線圖~

還有一般啟動PTC和過載保護器都是直接插在壓縮機上的~~

楼主:
大家好
上來跟大家回報新狀況,網購繼電器來所以昨天下班迫不及待動手術了

動完手術下班回家就睡前放上機板測試,發現壓縮機繼電器那一路電馬上就有了
不像之前一樣剛開始沒有,現在馬上有但壓縮機一樣不震動不啟動,過陣子有聽
到PTC又發出"達"聲音,約過一分鐘又"達"一聲關了,我有試摸摸銅管有點冰冰涼涼
的但沒有很冰,所以就按照各位前輩建議查PTC,費了一段時間終於打開保護蓋
只有電正負極線接入,如圖所示

不過我看不懂他的接法,紅色L線另一條N,兩條都機板下來的,後來兩個零件都拆下來
這一個是保護器保險施嗎??

兩個用電表量了一下它的阻值如下圖

後來有上網收尋看一下冰箱原理和壓縮機檢修順便量測了壓縮機那三支腳
發現如何配都是導通發出電錶"逼逼"聲音組值不超過5歐姆,請問這樣是不是
壓縮機歸天了嗎??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家電都會有配線圖~

冰箱因該大部分都有圖,除濕機架構簡單似乎沒有看過有畫圖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上來跟大家回報新狀況,網購繼電器來所以昨天下班迫不及待動手術了

PTC阻值過高了,換一個吧
壓縮機三個腳都通是正常的

网友K:
那個白色的就是過載保護器,一腳插壓縮機,一腳接紅色的火線~會跳電的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PTC啟動器,你的應該是單接腳的~我冰箱壓縮機是三接腳的~可是一般判斷PTC故障都是搖搖看,大部份都是內部的PTC已破碎,(它的形狀像圓型陶瓷,大小大概是五角硬幣那麼大),形成的斷路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上來跟大家回報新狀況,網購繼電器來所以昨天下班迫不及待動手術了

紅線接的那個是過載保護器,"達"聲是這個發出的。

藍線接的是PTC啟動器,從紅藍線接線看來,這壓縮機沒啟動電容也沒運轉電容。

PTC啟動器在常溫時內阻應該在10歐姆以下,通電升溫之後會上升到數百歐姆,所以很顯然這顆PTC壞掉了,也因為壓縮機一直反覆啟動不成功,電流過大導致繼電器接點也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PTC阻值過高了,換一個吧
壓縮機三個腳都通是正常的

請問一下這種PTC啟動器一般電子材料店有賣嗎?
他只有一支腳如何跟老闆說呢?拆下來直接帶去比嗎?

如果沒有一樣的其他可以嗎?有規格之分嗎?需注意什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個白色的就是過載保護器,一腳插壓縮機,一腳接紅色的火線~會跳電的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PTC啟動器, ...

我的這一顆我有拿起來搖一搖但沒有聲音,所以就想說量阻值給大大們
看一下這樣是正常嗎?

請問這單接腳PTC啟動器算特殊的嗎?購買要注意規格嗎??謝謝你幫忙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這一顆我有拿起來搖一搖但沒有聲音,所以就想說量阻值給大大們
看一下這樣是正常嗎?

PTC到露天找找就有了,而且種類比較齊全~

因為你這PTC不像冰箱那樣24小時運作,一般冰箱都會建議用日本製的~其他就隨意了,就注意接腳的規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紅線接的那個是過載保護器,"達"聲是這個發出的。

藍線接的是PTC啟動器,從紅藍線接線看來,這壓縮機沒 ...

謝謝大大的幫忙,因該跟妳推測沒錯,在之前還沒完全壞之前
常常有聽到“達”的聲音,因該那個時候就快壞了

目前只要開機幾分鐘壓縮機就熱熱的囉!

現在比較煩惱就是我們宜蘭鄉下地方買不到這樣PTC啓動器
算一樣單接腳規格不知道是不是規格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K:
PTC到露天找找就有了,而且種類比較齊全~

因為你這PTC不像冰箱那樣24小時運作,一般冰箱都會建議用日本 ...

謝謝你!我在到露天找看看只是會不會一樣單支腳結果是裝火線用的設計呢?
我該如何分辨呢?還是PTC啓動器的接負級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幫忙,因該跟妳推測沒錯,在之前還沒完全壞之前
常常有聽到“達”的聲音,因該那個時候就快壞 ...

單接腳PTC買不到的話買2腳的,兩腳的端子是2號跟3號,線接在跟舊品一樣2號位置上,3號接腳空著就好,其實單腳跟兩腳一樣,差別只是3號端子有沒有露出來而已。

我在台北市一樣在網拍買,曾在實體店面買過一顆換上幾小時又燒掉,從網拍買來換上去已經工作幾年了沒問題,所以後來都網拍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我在到露天找看看只是會不會一樣單支腳結果是裝火線用的設計呢?
我該如何分辨呢?還是PTC啓 ...

交流電沒分極性,壓縮機入電腳位也沒固定哪一腳接火線,一般除濕機都是兩P插頭,哪一腳插入火線並不一定。

网友M: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這種PTC啟動器一般電子材料店有賣嗎?
他只有一支腳如何跟老闆說呢?拆下來直接帶去比嗎?

去冷凍材料行說要買1P、2P或4P冰箱啟動器就可以
或則直接帶妳這顆1P去
如要拍賣買,你搜尋一下冰箱空格啟動器
就會搜尋到一堆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幫忙,因該跟妳推測沒錯,在之前還沒完全壞之前
常常有聽到“達”的聲音,因該那個時候就快壞 ...

請您愛用黃頁電話簿,找找離您近的冷凍空調行或是上網找各大廠牌家電地區經銷商或維修點

這個東西電子材料行大多沒有

舊的ptc請您拆開,如果變阻體沒裂,把接腳喬一喬說不定就好了,請參考小弟經驗
http://bbs.pigoo.com/thread-59483-1-1.html

网友O:
檢查一下壓縮機左側黑盒子裡是否有顆啟動電容,應該在那附近才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O:
檢查一下壓縮機左側黑盒子裡是否有顆啟動電容,應該在那附近才是 !

謝謝你已確定沒有啟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單接腳PTC買不到的話買2腳的,兩腳的端子是2號跟3號,線接在跟舊品一樣2號位置上,3號接腳空著就好,其實 ...

我後來想一想還是如你一樣直接網拍買比較快,畢竟這東西我不太懂又吃110V大電壓
還是安全上買跟原本一樣,只是2號3號數字會標嗎?再拆舊的認真看一下

希望這一次真正能完修囉,另外一提一問是說如何得知壓縮機是否真正掛了呢??
是那三腳任何配有一組不導通就是確定故障嗎??還是阻值過大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電沒分極性,壓縮機入電腳位也沒固定哪一腳接火線,一般除濕機都是兩P插頭,哪一腳插入火線並不一定 ...

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原廠接法買相同零件更換即可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去冷凍材料行說要買1P、2P或4P冰箱啟動器就可以
或則直接帶妳這顆1P去
如要拍賣買,你搜尋一下冰箱空格啟 ...

謝謝你的建議,後來我拍賣上面買,連同保護器一起買一起換掉,反正兩顆加起來沒有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請您愛用黃頁電話簿,找找離您近的冷凍空調行或是上網找各大廠牌家電地區經銷商或維修點

這個東西電子材 ...

謝謝你給我建議,我後來上網拍連同保護器一起購買一起換掉

以免用沒有三天又掛囉!反正消耗品也沒有多少錢囉!
最重要就是安全性最重要了

网友:
有修好了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原廠接法買相同零件更換即可是嗎??

沒錯,照原廠接線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零件PTC今天才下訂所以還沒好,約要二三天時間才會到貨才能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錯,照原廠接線位置就可以了。

了解!不過發現網路上賣的價格差很大有人賣150也有人賣70
看不出來這PTC差哪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了解!不過發現網路上賣的價格差很大有人賣150也有人賣70
看不出來這PTC差哪邊 ...

很難說,150的不一定比較好,70的不一定比較差,這就是網拍。

网友M: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後來我拍賣上面買,連同保護器一起買一起換掉,反正兩顆加起來沒有多少錢 ...

過載要壞比較難,還會讓你聽到答答答就是正常
既然都買了就留著當備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過載要壞比較難,還會讓你聽到答答答就是正常
既然都買了就留著當備品吧

現在就是等東西到嚕!全部把它換新的再不好因該也是他的命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難說,150的不一定比較好,70的不一定比較差,這就是網拍。

ysc大你是這麼測壓縮機有沒有故障呢??如何以後遇到可以測試參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ysc大你是這麼測壓縮機有沒有故障呢??如何以後遇到可以測試參考

壓縮機線圈斷路很容易量得出來,但若試機械性故障是沒辦法靠量的。

線圈短路也有可能量得出來,但要有同型壓縮機來比較,因為線圈電阻都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壓縮機線圈斷路很容易量得出來,但若試機械性故障是沒辦法靠量的。

線圈短路也有可能量得出來,但要有同 ...

我之前是看這一個影片參考,它裡面有說雖然低但還是有阻值,跟我之前量不太一樣
是不是類型壓縮機不一樣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5MTIxODg=.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看這一個影片參考,它裡面有說雖然低但還是有阻值,跟我之前量不太一樣
是不是類型壓縮機不一樣呢? ...

不同的壓縮機線圈設計不同,所以前面我才說要有同型號壓縮機來比對電阻值。
反正先把電系問題點排除,剩下的就是壓縮機與冷媒系統的問題。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壓縮機線圈斷路很容易量得出來,但若試機械性故障是沒辦法靠量的。

線圈短路也有可能量得出來,但要有同 ...

若線圈沒異樣
直接送電給壓縮機
沒運轉就是機械性故障
(我是這樣區別的,但不知是否為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P:
若線圈沒異樣
直接送電給壓縮機
沒運轉就是機械性故障

感覺上因該也是這樣子沒有錯囉!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昨天PTC和保護開關到貨晚上就給它更換上去
再努力之下他終於復活了,而且壓縮很有力的運轉著,真是太感動了
經過測試也不會再跳脫發出"達"聲了,經過一晚的除溼終於完修了,謝謝大家幫忙

麻煩版主幫忙補上帖子機器型號 聲寶 AD-1261,感激不盡

購買的零件

換上測試機器銅管有結霜有水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大家恭喜,現在給它24H除溼運作著,除了滿水自動停機外
壓縮機感覺也很有力的感覺

网友:
一般過載保護器較少壞掉
(壓縮機外盒那個白色的)

個人遇到壓縮機一直發出"達!~達!~達!"聲音的
PTC壞的機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