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易美訊 G2770HL 畫面跳動異常到白屏 維修記

楼主(2016-12-14):
首些,我要先跟上一篇捷元的液晶, 我沒有後續感到抱歉

因為最後一片驅動板表示也有問題,所以我基本上找不到庫存,技術又不夠我就擺著了

今天來講講這台維修歷程,來回饋大家

故障原因是,會從正常到畫面不斷跳動之後就就白屏了

然後沒辦法我只好用這招 ,電源 + 主板 補強大法,大概約有七成五機率大概不會失敗n_118|

就這樣平安撐到了一天,當我自認已經沒問題時問題又自動出來了,很明顯的我已無計可施..

接下來我就跟大家說說怎麼查修的,因為我沒辦法一邊拍一邊修..

1.先量T-CON,的DC-DC ,怎麼沒電壓

2.再來量保險司正常,屏供電居然只有3.7V左右,這時我就想幸好不是軟排,這我絕對放棄

3.量了這顆4411的IC ,他是屏供電前的一個IC,不知道控制什麼的。輸出約3.7V左右,我就覺得是這個了

4.因為有時好有時壞,我就趁好的時候量約4.5V左右電壓,難怪大概可以撐個用一天

5.換了4411,電壓終於來到了 5.01差不多這個正常電壓,我就覺得這一定完修了啦!!!  馬上上電,果然~~

感謝大家觀看n_128|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你,可以請問是哪個品牌跟機型嗎???

网友B:
那應該是MOSFET~負責面板VCC供電.....它輸出不足面板電壓就沒有、不對(沒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可以請問是哪個品牌跟機型嗎???

您好,看名字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應該是MOSFET~負責面板VCC供電.....它輸出不足面板電壓就沒有、不對(沒5V)

全名好像是 AO441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96525800

應該是這個沒錯,我一開始還以為下面那串數字,結果都找不到n_081|

网友C:
不知道~4411的IC 怎麼量!可以請教嗎!

网友A:
抱歉,我沒看到主題....罰站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4411的IC 怎麼量!可以請教嗎!

一般大家應該都是看 datasheet 去看 VIN & Vout吧.. 所以這我就不清楚了

我是看屏供電前有一個 100uf 16V 的電容,它顯示就差不多3.X的電壓,再往後面看線路

就會看到連接的4411的 腳了,量下去就會看到答案了n_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沒看到主題....罰站去

网友D:
恭喜完修,看到晴空大的這篇,才想到可以先查面板電壓是多少?就可以釐清是面板還是邏輯版有問題,一語驚醒夢中人,天氣冷太好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4411的IC 怎麼量!可以請教嗎!

http://www.aosmd.com/pdfs/datasheet/ao4411.pdf

這是一個P通道Mosfet,根據規格書它5~8PIN是D,1~3是S,4是G
也就是說面板電壓由S極輸出~~經濾波電容後透過LVDS排線到面板
做為面板供電...

如果擊穿D-S間會雙向導通~~它如果性能不良測量結果可是會正常,
但輸出卻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osmd.com/pdfs/datasheet/ao4411.pdf

這是一個P通道Mosfet,根據規格書它5~8PIN是D,1~3是S ...

感謝大大的完美回答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看到晴空大的這篇,才想到可以先查面板電壓是多少?就可以釐清是面板還是邏輯版有問題,一語驚醒夢 ...

這麼冷還能驚醒喔,我都會懷疑還在做夢n_007|

网友:
謝謝大大 獲益良多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夜晚下的晴空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