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機 SANYO SW-14DV1 脫水有規律的撞擊聲

楼主(2016-12-15):
大家好,小弟自己DIY清洗家中三洋洗衣機
清洗前也有測試過脫水是沒有噪音的
但是清洗完畢裝回去後測試脫水
卻發現會有規律的撞擊聲(整台洗衣機在抖)
大概兩~三秒震一次
也有重新拆起來再裝回去試
但是都還是會有那種聲音...
希望各位大大能幫忙小弟找找看問題在哪裡...

网友:
DIY清洗洗衣機 那內筒有沒全拿起來
如有
檢查 內筒要裝回時 軸心要先墊上那塊厚的墊片 內筒上方是薄墊片
軸心螺絲一定要上緊 才不會搖晃

网友:
把洗衣機推倒,掀開底板,用手按壓皮帶檢查是否鬆弛了,若有鬆弛現象調緊皮帶後再試機看看 !

网友:
有沒有動到避震阻尼拉桿? 將四支拉桿"鐵殼"固定座上的阻尼油脂,
刮起旁邊的油脂黏貼在拉桿塑膠座圈(下方)與鐵殼座之間.
那個阻尼油脂很黏, 可以大大減緩拉桿座圈與鐵殼固定座之間的晃動!

网友:
(或是)內桶放入軸心時有防呆方向性(不是整個圓形,兩個各有直線的邊),
猜測是沒有完全放到底定位? 內桶重心較高所引起的晃動共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