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學習如何自製變壓器

楼主(2016-12-15):
請教各位大大 如何自行製作一個110v家用電可插入用的變壓器,可比說我是要用於15v小馬達用的?是否用一個15v的整流器加電容既可呢?

网友:
去買一個現成的
便宜又省錢

网友:
技術版面沒照片的提問會被移到回收區
你說的 變壓器  15v小馬達 來個照片吧

~~~~~~~~~~

你問的模糊 也就會得到模糊回答

PT-12    http://shop.cpu.com.tw/product/2819/info/  裡面有 PT系列列表
加整流器即可
不加電容  有12V有效值; 用於15v小馬達  夠了
加了電容 會得到 17V直流電 , 負載重時電壓會降下來

小馬達用的  電流是多少  ?   變壓器電流需足夠
問的模糊 也就會得到模糊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