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機 SANYO SW-14DV1 脫水有規律的撞擊聲

楼主(2016-12-15):
大家好,小弟自己DIY清洗家中三洋洗衣機
清洗前也有測試過脫水是沒有噪音的
但是清洗完畢裝回去後測試脫水
卻發現會有規律的撞擊聲(整台洗衣機在抖)
大概兩~三秒震一次
也有重新拆起來再裝回去試
但是都還是會有那種聲音...
希望各位大大能幫忙小弟找找看問題在哪裡...
(去年有請人來家中清洗今年自己嘗試)
一開始解開上蓋的四個螺絲後
卸下洗衣盤的螺絲
拿起中間墊片後
再用套筒拆解螺母
拔倫器拔取內桶
下面的另一片較大墊片事後也有放回去
過程都很順利
事後也有在想是否平衡水環中的不均勻
所以在拆起來搖一搖
塑膠的外桶也沒有內桶摩擦到的痕跡...

网友A:
樓主真是厲害 全部細部分解
我比較好奇的是  樓主是用甚麼清洗的  能一乾二淨的 ?

网友B:
用甚麼清洗的,我也很好奇+1

网友C:
不會是用馬桶上那兩瓶洗的吧

把避震用的4根吊棒換掉即可

网友D:
把避震用的4根吊棒換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是用馬桶上那兩瓶洗的吧

把避震用的4根吊棒換掉即可

黑松+醋嗎?感覺還蠻搭的 ^^

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過碳酸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真是厲害 全部細部分解
我比較好奇的是  樓主是用甚麼清洗的  能一乾二淨的 ?

高壓洗車機跟普通刷衣服的刷子和牙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甚麼清洗的,我也很好奇+1

高壓洗車機跟普通刷衣服的刷子和牙刷
聽說用洗衣粉的會很難清
不過我家是用洗衣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是用馬桶上那兩瓶洗的吧

把避震用的4根吊棒換掉即可

哈哈,當然不是

and 感謝大大建議,我會嘗試看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避震用的4根吊棒換掉即可

謝謝大大的建議,我會嘗試看看的

网友E:
改天也要把自己家裡的拆來洗了
沒想到裡面這麼髒

网友F:
真的利害 可以全部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天也要把自己家裡的拆來洗了
沒想到裡面這麼髒

個人基本上還是建議第一次可以請專業的萊處理
然後在旁邊觀察紀錄
比較可以知道自己的洗衣機拆洗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利害 可以全部拆解

那也是第一次請人來洗才知道
原來可以拆到什麼地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基本上還是建議第一次可以請專業的萊處理
然後在旁邊觀察紀錄
比較可以知道自己的洗衣機拆洗有什麼需 ...

也是,之前自己第一次拆脫水機
也是費了好大的勁
才拆開xd
結果還是別人教的

网友G:
我之前也跟你一樣~~三陽的~~~

空機運轉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衣服脫水後~就會撞的很慘~

最後是換掉整個傳動組~~就不再發生了~~

原因就是洗衣轉盤 只會固定轉同一方向~~把衣服全部擠在一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也跟你一樣~~三陽的~~~

空機運轉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是空機運轉就會撞了耶...

网友:
避震用的4根吊棒換掉

网友H:
你對懸吊避震的周邊做過什麼動作?
導致旋轉會不平衡撞牆? 所有阻尼油膏都不能清掉.
懸吊前後交叉對調試看看. 跟汽車交換輪胎一樣.
有拆下的稍微記一下長度,看有沒有長度特別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對懸吊避震的周邊做過什麼動作?
導致旋轉會不平衡撞牆? 所有阻尼油膏都不能清掉.
懸吊前後交叉對調試看看 ...

回K大,懸吊周邊等都沒有動過
然後我觀察他撞的狀況是內桶會撞白色塑膠外桶(沒放衣服脫水時)
也重新拆裝好多次還是依樣
想傳影片上來但...檔案太大
然後懸吊對調我會再嘗試看看
謝謝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K大,懸吊周邊等都沒有動過
然後我觀察他撞的狀況是內桶會撞白色塑膠外桶(沒放衣服脫水時)
也重新拆裝 ...

內桶裝到軸心有防呆, 軸心&內桶的孔不是正圓, 有直線邊要對齊,
不知是否是這個地方而沒有裝到底?
還是內桶上面的配重環裡面的液體不均?
所造成的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K大,懸吊周邊等都沒有動過
然後我觀察他撞的狀況是內桶會撞白色塑膠外桶(沒放衣服脫水時)
也重新拆裝 ...

不鏽鋼桶會撞到水槽,不鏽鋼桶的底部有一部分是塑膠的,從照片中看出你有將不鏽鋼桶與塑膠部分分離,
在組裝回去時是否螺絲有鎖緊,或者螺絲孔是否崩牙了,這位置如果螺絲不鎖緊,在脫水高速旋轉下,不鏽鋼桶
是會撞擊水槽的

  還有不鏽鋼桶的最底部有一個金屬座,這金屬座是用螺絲鎖附在不鏽鋼桶塑膠部分上,這裡螺絲若沒鎖緊
情形也是不鏽鋼桶撞擊水槽(這部份看你也是有分解開來)

  請問固定不鏽鋼桶有一顆38mm的螺絲,你是如何鎖緊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鏽鋼桶會撞到水槽,不鏽鋼桶的底部有一部分是塑膠的,從照片中看出你有將不鏽鋼桶與塑膠部分分離,
在組裝 ...

嗯...回T大
我是用拆機車的那種電動板手拆裝的(螺母六角形完好無損壞)
為避免崩牙或鎖壞
當初鎖回去時也確實是先將38mm六角螺母手動轉緊後
再用電動板手確實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內桶裝到軸心有防呆, 軸心&內桶的孔不是正圓, 有直線邊要對齊,
不知是否是這個地方而沒有裝到底?
還是內 ...

K大
昨天假日有試過
有可能是配重水環的問題
我昨天嘗試搖一搖讓他比較平均一點再裝
是有大幅減少噪音問題
但還是有一點的規律碰撞聲

网友H:
我之前將使用8年三洋14kg變頻洗衣機拆洗內桶,
也將懸吊避震彈簧及磨擦橡膠上面有粉末狀的白粉擦掉
(不清楚是否阻尼油乾掉後變成這樣?或是原本就是上滑石粉?), 再上凡士林潤滑,
結果試空轉及洗衣行程都運轉OK. 一進到脫水行程就開始四處碰撞,感覺每轉撞擊兩~三次!
後來又將凡士林擦乾淨後才解決碰撞問題! 2016/10/25到現在都每周洗一次衣服!
有時出現橡膠乾磨擦的微小聲音!等橡膠聲音變大或碰撞開始再換新的懸吊避震拉桿!
建議你也檢查拉桿避震小桶及磨擦橡膠的狀況, 是否沾到油?或破損?或是其他問題!?
每次只拆其中一支避震拉桿! 在報紙上大約記錄一下長度, 比較有沒有長短腿的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K大
昨天假日有試過
有可能是配重水環的問題

之前我家的發生碰撞問題,也懷疑上面配重環裡面液體分佈不均的問題!
也是拆幾次都沒真正改善問題後, 才google查到懸吊避震拉桿要上阻尼油,
不能用潤滑油! 阻尼油不好買也不知道要買那一種, 就都沒上油脂作乾磨擦!
可能還殘留用衛生紙擦乾後的凡士林薄膜吧?!

補充內容 (2017-1-11 02:46 AM):
我是上凡士林油在避震吊棒塑膠桶內及橡皮圈上, 後來脫水時會碰撞又擦掉凡士林!
原本黃色阻尼油的部分沒動,有集中填補到阻尼油不足的地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之前我家的發生碰撞問題,也懷疑上面配重環裡面液體分佈不均的問題!
也是拆幾次都沒真正改善問題後, 才goo ...

n年前看模型雜誌,阻尼油的成分是矽油,k大您要不要去汽機車材料行找找避震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將使用8年三洋14kg變頻洗衣機拆洗內桶,
也將懸吊避震彈簧及磨擦橡膠上面有粉末狀的白粉擦掉
(不清楚 ...

謝謝K大詳細的專業詳解
小弟感激不盡
下次放假再來嘗試看看
感謝您

网友J:
阻尼油現在三洋服務站有在賣
一小罐約100元 可用很多台
它牌的吊棒不知是否有常換的情形
總覺三洋吊棒有點三不五時就.........
常常換了後試轉都並不覺得很完美....
只是至少沒了冰冰邦邦的聲音而已...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之前我家的發生碰撞問題,也懷疑上面配重環裡面液體分佈不均的問題!
也是拆幾次都沒真正改善問題後, 才goo ...

K大你的洗衣機用的避震吊棒應該是開放式的,現在已改成密閉式
開放式吊棒塑膠殼內不能抹任何油,白色粉沫是塑膠殼磨損產生的
阻尼油不是抹在塑膠殼內,而是抹在吊棒座與洗衣機外殼接觸的位置,還有
吊棒塑膠殼的外面與洗衣機外漕接觸的位置,這兩處需抹阻尼油

你的洗衣機吊棒已磨損必須更換掉,抹阻尼油也無效,阻尼油三洋服務站有賣
一瓶$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n年前看模型雜誌,阻尼油的成分是矽油,k大您要不要去汽機車材料行找找避震器油 ...

洗衣機阻尼油應該是很黏膏狀的,
能把拉桿上下的塑膠固定住在外桶及鐵殼小平台內.
減緩兩個零件之間的移位及震動!

网友:
引用 网友J:
阻尼油現在三洋服務站有在賣
一小罐約100元 可用很多台
它牌的吊棒不知是否有常換的情形

曾經看到版上有人將不等長的拉桿(吊棒),
用拉長彈簧的方式平均四支長度延長使用壽命.
我也想試試看這方法, 只是時間還沒等到.
我每周洗一次水位也只到三格.
貴府上可能是經常重度操勞下所以彈簧壽命消耗得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C:
K大你的洗衣機用的避震吊棒應該是開放式的,現在已改成密閉式
開放式吊棒塑膠殼內不能抹任何油,白色粉沫是 ...

很黏的黃色阻尼油我沒動它, 還刮起流到旁邊的來填補! 每支上下都有填補一點.
原來白色粉末是磨擦出來的! 我還以為橡皮圈及吊棒塑膠桶內有上澀油當阻尼.

請問T大-家電專家, 有建議避震吊棒可以換別的廠牌較耐用的嗎?
另外除了LG全不銹鋼內槽之外,
還有那一個牌子有全不銹鋼內槽? 迴轉盤材質比較無所謂.
因為不銹鋼內桶跟塑膠底座的側壁內, 最容易藏污納垢.
自己拆洗後才知道平常用的洗衣槽洗劑, 在這裡根本沒效. 謝謝!

目前我家的三洋洗衣機還算OK! 跟網路討論的問題一樣,
脫水沒有很乾, 避震吊棒壽命較短. 其他還沒遇到故障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黏的黃色阻尼油我沒動它, 還刮起流到旁邊的來填補! 每支上下都有填補一點.
原來白色粉末是磨擦出來的!  ...

用其他廠牌避震吊棒...沒試過,應該不容易代用吧 ?
長度 . 避震係數 . 外觀,各廠牌有很多地方不一樣,三洋洗衣機在避震方面
這幾年做的確實很糟糕

LG變頻洗衣機馬達是直驅的,沒有經過軸受阻立,馬達直接驅動不鏽鋼槽,所以可以整個水槽做成不鏽鋼
其他廠牌大部分都還是透過軸受阻力來驅動,還有早期不鏽鋼槽剛上市時,也是做成全部不鏽鋼,但會有掉錢幣的問題,後來變更設計改成底部的部分作成塑膠,好像塑膠比不鏽鋼容易塑形,容易達到設計要求,阻擋錢幣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