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AIO VPCS117GW 主機板電容

楼主(2016-12-15):
各位大大

小弟的筆電VAIO VPCS117GW按電源鍵後,
電源燈會閃一下馬上就熄滅,
過約5秒電源燈會閃一下馬上就熄滅,
過約5秒電源燈會閃一下馬上就熄滅
....
....
一直重複
有時10分鐘就可開機,有時要等2小時才能開機,開機後一切操作正常,直到關機後隔天要開機時,就會很難開機

拆開主機板後,發現有一顆電容掉了,請參考圖檔
消失的電容應該和左邊那顆一樣,電容上方沒有文字,測量尺寸大約是 3.0MM(長) x 1.5MM(寬) x 1.5MM(厚)
google後看起來很像是 3216 的貼片電容

請問買這顆電容只要尺寸相同就可以了嗎,或是有一定的規格呢?

网友:
PC41 跟 PC42 因該是同規格.

若你無儀器測量PC42電容容值=? 找體積一樣大小的電容可以替用

只不過不見得可以修復你原本的問題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先找一顆體積相同的電容試試,若不行再請大大指導

网友:
一般都是10u25v,拆掉不補沒差,
同體積大小容值耐壓不一定相同,
因為外觀根本看不出

楼主:
感謝大大們指導

我找一顆體積相同的電容補上後,按電源鍵反而完全沒有反應了,原本電源燈還會閃一下,現在就是沒過電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