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750JN 刷BIOS不過電

楼主(2016-12-15):
各位大大好

    型號: ASUS X750JN

    問題: 1.用電腦本身刷BIOS失敗不開機,可過電
            2.用機子刷BIOS,變不可以過電
            3.BIOS 的IC是8M的,可以官方放的只有4M,在刷前有看到他內容是8M
            4.下面的圖是BIOS的位址嗎?我是刷這一顆

BIOS

BIOS

网友:
下次發言主題要記著寫廠牌 型號或板號
這樣找起來會比較方便 華碩有的真正型號要看記憶體座那有沒有貼紙
這是X750JN工廠版
拆下來的BIOS ROM 要養成備份習慣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有可能這個動作 會救了你那台筆電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下次有再發表文章等等之類的 會遵守 這些規定和規則

网友A:
官網給的是升級用bios並非完整版本,
所以只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網給的是升級用bios並非完整版本,
所以只有一半

    那是不是有完全的bios都是先從電腦可以開機下備份的呢,不然要去那下載完全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