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EFFIEL9吋平板電腦鋰電池膨漲 (續版)

楼主(2016-12-15):
EFFIEL9吋平板電腦鋰電池膨漲 (續版)
之前平板電池臌漲(如圖一),以他電池暫時代用。
1.        現找到一電池如圖二,想請問大家是否可以代用?(原為3顆5.25wh,現為1顆9.25wh)
2.        另在圖三該電池邊有一黑色物不知是何物?功用為何?圖四是為其接到ic板上的圖片。

网友A:
1  可以
2 我想是熱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
2 我想是熱敏電阻

請問熱敏電阻在這的功用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熱敏電阻在這的功用是什麼

溫度傳感器   用於溫度檢測  此溫度值也許是溫度保護機制用的  或是電池健康管理系統用的(在於監測電池組運作溫度)

网友:
圖三的…應該是天線

网友B:
  圖四線焊板樣態多為無線設備的天線連接線, 故圖三黑色物應為印刷式薄膜天線.
  要不試試將其解焊, 觀察 WIFI 效果便知.

网友:
電池可以換,前提要裝得下,
圖三是WiFi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四線焊板樣態多為無線設備的天線連接線, 故圖三黑色物應為印刷式薄膜天線.
  要不試試將其解焊, 觀察 W ...

那圖三的手機己經壞了,無法測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終於找到可以合起蓋子的電池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