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製可微調的 FM 電容 ? 啥咪碗糕 = . = ?

楼主(2016-12-15):
出處 :
A 'Multi-Turn' Homemade Variable Tuning Capacitor...

DIY 自製可微調的 FM 電容 ?   請問這是玩啥 ?

成品

材料  ( 底下那個是銅片 ? )

螺絲跟底座

要捆 12 圈

螺絲牙跟底座要有個隔離

成品圖細部 ( 注意圈的以及底座前方還要黏一個銅條 )

网友:
可變電容

网友:
調FM頻率用的。

楼主:
喔喔..  所以這是最簡單基礎結構的狀態..
搜了網路..
看樣子簡單收音機還是很複雜. 不是我這外行能搞得..
謝謝大大們說明..

网友:
fm收音機有套件可以買   還有真空管版本
可是調整麻煩  記得好像是要調整 好幾個可變電容跟電感

网友A:
可變電容是一種很簡單且有多種結構的電子零件,要用漆包線與螺絲來做當然也可以。
此結構是利用漆包線的漆皮來當電容介質,所以電容量要小就讓螺絲多轉出來一點,電容量要大漆包線就多繞幾圈。
但是漆皮很薄很脆,螺絲很容易就弄破皮給直接短路了,不推薦這樣子的可變電容。

初學者不要去玩收音機或無線電套件失敗率很高的,因為你沒有相關知識與儀器設備來調整。
電感與電容都能讓你調整事情才大條,你知道那有多少的調整組合嗎?空手就想來調的成功機率有多低嗎?
沒有那些高單價的高頻儀器根本就是瞎子,那些儀器不是基礎儀器要借都很難,只能用錢買。
越簡單的高頻線路越難搞,好不容易調好了過沒幾天又會跑掉,溫度濕度都是原因。
只有專業的老手才能搞定簡單的線路,業餘者玩玩 IC 化的收音機或無線電電路還可以,只要會寫程式控制就會動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變電容是一種很簡單且有多種結構的電子零件,要用漆包線與螺絲來做當然也可以。
此結構是利用漆包線的漆 ...

我是不知道後來電子科系的學生要不要學高頻?以前我們是要學的,收音機、電視、對講機、遙控等等無線電方面都一定會學到,當然有興趣的就學深入一些,否則基本基礎是一定有的。
要做一台市售的收音機是一項很大的工程,需要的高頻儀器設備非常多,但是如果是實驗性質的收音機則是不困難,我記得以前做過一台單真空管的收音機,只是像你所說的會"跑掉",不過這就是實驗不是嗎?

說到真空管倒讓我想起一件事,前陣子wooden 來我家跟我聊天時,說到貓眼管......,我一直想不起來什麼是貓眼管,剛剛查了一下什麼是貓眼管,原來是Magic Eye,也有人稱幻眼管,不過以前我們都稱為調諧指示管,難怪怎麼想都想不起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知道後來電子科系的學生要不要學高頻?以前我們是要學的,收音機、電視、對講機、遙控等等無線電方 ...

原來老大這裡也有人玩tube

网友:
這個沒什麼 就是最基本的可變電容 裝個玩一下 沒什麼難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變電容是一種很簡單且有多種結構的電子零件,要用漆包線與螺絲來做當然也可以。
此結構是利用漆包線的漆 ...

d大 所言甚是
不過有例外
偶初學電子就是玩礦石收音機和fm咪開始的
好像一兩次就成功了
運氣非常好
試試看是最重要的步驟
反正沒幾個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老大這裡也有人玩tube

每個領域都有人在玩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大 所言甚是
不過有例外
偶初學電子就是玩礦石收音機和fm咪開始的

礦石收音機本來就是最最簡單的電路,就只有檢波的功能沒有放大級。
一顆可變電容就是選台,但如果你家附近沒有 AM 廣播電台怎麼調還是收不到。
AM 廣播信號強的可以到以 V 為單位只要一條電線就能檢波,配上合適的 AM 天線很普通的示波器都能直接收到看到電波了。

FM 電容咪是發射電路當然也比接收電路容易做,但要做的好例如頻率穩、傳輸遠就很不簡單。
FM 接收電路也比 AM 接收複雜一些,還有要接收 uV 等級的電波當然要比 mV 等級的要難上許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礦石收音機本來就是最最簡單的電路,就只有檢波的功能沒有放大級。
一顆可變電容就是選台,但如果你家附 ...

看來D大功力深厚.
有機會多指點
另外請教有沒有聽說台灣哪裡買得到二手的甲板聽筒, 當過海軍的人就知道他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來D大功力深厚.
有機會多指點
另外請教有沒有聽說台灣哪裡買得到二手的甲板聽筒, 當過海軍的人就知道他 ...

沒當過海軍不知甲板聽筒是何物,只知陸軍有 H-189。

應該只要有型號拍賣網站都找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當過海軍不知甲板聽筒是何物,只知陸軍有 H-189。

謝謝d大的資訊
甲板聽筒是像聽診器的式樣
對講時不需要電力驅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