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款零件有可以代替的嗎(LR8726)

楼主(2016-12-16):
這是我充電起子用的電池 使用中聞到燒焦味 換了別顆電池就可以正常使用 應該是電池本身問題因此拆開看看 但

是去電子材料行問都沒有 不曉得有沒有大大知道 這個零件有辦法用什麼代替嗎?或是哪些東西 會用到這個零件

我再看看有沒有可以拆的小弟只會簡單拆焊 不會看電路 如果這零件會燒掉 是有因為其他因素嗎?

网友A:
有     去找主機板上的 12v cpu供電mosfet
或是網拍買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去找主機板上的 12v cpu供電mosfet
或是網拍買公版

感謝您提供資訊 我剛剛找壞掉的主機板上有 73T03GH與83T03GH這2個 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网友A:
都可以   一次要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一次要兩顆

好的 感謝您 我再換上試試 那可以請問一下什麼情況會燒毀呢? 怕是有其他因素造成

网友A:
G腳電壓不夠大

MOSFET 工作在線信區   電流經造成功耗 一時之間無法逸散  大量的熱能破壞內芯與外殼

第二個形況是我某次手殘   又導致了炸元件的情況發生
充電時接反了  一口氣4顆MOSFET爆裂

補充內容 (2016-12-18 01:21 AM):
線性區    又稱作電阻區    在此區中流經的能量將會被消耗   作為開關元件這是設計師所不想看到的 因為會有功耗產生  會過熱 崩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腳電壓不夠大

MOSFET 工作在線信區   電流經造成功耗 一時之間無法逸散  大量的熱能破壞內芯與外殼

了解 感謝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