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芝CRT TV SPS IC STR 5041T

楼主(2016-12-16):
請問各位進....除了露天之外...哪裡還可以買的到此ic阿??
如有先進知道敬請不吝告知...小弟感謝了!

STR 5041T

STR 5041T

网友A:
這種 ic 不好買 , 上次我到淘寶買 , 二手的價格很便宜 , 但是拿回來後用了 , 才知全是故障品 !!

後來去回收場找故障的電視拆 , 花了 50 大洋 !!

网友:
小弟有全新的STR S5241..有需要私訊聯絡

网友B:
你後面英文代號應該是G吧.還是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 ic 不好買 , 上次我到淘寶買 , 二手的價格很便宜 , 但是拿回來後用了 , 才知全是故障品 !!

後來 ...

好主意喔~感謝jeanshyen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後面英文代號應該是G吧.還是T?

jasonchen3219大大~~確定是T沒錯...因為G我有..且代用過.此機狀況為"偶"輸出電壓會飄高.代用之後狀況一樣.且撐了不到1小時ic似乎掛了..換回原來的T..目前換掉一顆222/2KV電容.已熱機2天.狀況沒再出現..感謝您的回文~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