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XBOX ONE手把類比零件解焊

楼主(2016-12-16):
想向各位前輩請教一下

目前遇到新版的XBOX手把類比焊點變得比較小,沒有像之前舊版手把那麼好解焊

手邊的工具就一台便宜的溫控烙鐵+手動吸錫器

溫度是設定350,可是怎麼試就是沒辦法漂亮的把焊錫吸乾淨

照片中有兩個焊點也不知道為啥很順利地吸乾淨了
希望各位前輩能夠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先將解焊點回補些焊錫,再一次解焊吸錫試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解焊點回補些焊錫,再一次解焊吸錫試看看 !

都有先補焊錫在解焊  剛剛去換了一個新的烙鐵頭發現好像跟烙鐵頭也有關係

周末應該會跑一趟電料行買新的烙鐵頭

网友:
我看你應該是碰的了焊點是接地  又沒開十字的

接地我都開高溫380度以上  或是先用熱風槍預熱周圍

也曾利用噴射打火機來用預熱板子     要用技巧的使用  以及要注意距離

网友B:
這時不是當雙槍俠~再不然就是用電動吸錫槍
不過看到似乎有銅箔稍微翹起來了?希望是拍攝角度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時不是當雙槍俠~再不然就是用電動吸錫槍
不過看到似乎有銅箔稍微翹起來了?希望是拍攝角度的問題 ...

銅箔還沒翹起來  因為有夠小的
結果繞了一圈還是得考慮電動吸錫槍了阿
HAKKO好貴阿   每次使用完都要保養  這下費工了

网友:
去買之60w木柄.輕觸焊等錫融後再用吸錫器(大支的)吸即可這很好處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銅箔還沒翹起來  因為有夠小的
結果繞了一圈還是得考慮電動吸錫槍了阿
HAKKO好貴阿   每次使用完 ...

其實還好啦~過濾棉要勤更換而已
每次使用完都要保養倒是不太需要~
只是吸錫頭用完要上錫倒是真的~

弄不好的話我再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還好啦~過濾棉要勤更換而已
每次使用完都要保養倒是不太需要~
只是吸錫頭用完要上錫倒是真的~

恩恩  主要還是想要有自己能處理的能力啦

先前就有在看HAKKO的電動吸錫器

看來年終領到可以來買一台了

网友:
GooT 那隻有雙段加溫的 TQ-90 在這種場合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