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新手~微星N430GT-MD1GD3/OC 不過電 求電路圖

楼主(2016-12-16):
這一片是我在露X拍賣購買的80元 學維修  微星N430GT-MD1GD3/OC

首先賣家打 上機不過

回家收到 馬上檢查 電阻爆破裂黃圈2處

爆裂

爆裂

馬上解焊更換電阻

更換完畢 開機測是 歡呼完修

最終悲劇 燒機不到1分鐘 電阻又掛了

求電路圖

補充內容 (2016-12-16 11:58 PM):
顯示卡以完修

楼主:
藍色圈圈是 第2顆電阻 沒注意量到 電壓異常 更換 完成

進行燒機測試

网友A:
那個零件是貼片電容 編號C開頭 R開頭才是電阻
還是恭喜你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零件是貼片電容 編號C開頭 R開頭才是電阻
還是恭喜你完修了

哈哈 謝謝 獅子大大的提醒

网友B:
所以....真正的兇手是貼片電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真正的兇手是貼片電容短路....

對 貼片電容短路 + 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