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9001 液晶螢幕 內外偏光膜角度請教

楼主(2016-12-16):
前一陣子買了這個螢幕的電源,確定可以顯示,只是畫面變成花貓一樣.
看了論壇內說是偏光膜變質了,所以今天心血來潮將它拆解.
真的發現外膜有凸起(非常難撕,味道好重),內膜也變花貓了,跟開啟時一樣的貓臉(比較好撕,但也不好聞).
現在問題來了,要購買幾度的偏光膜?還是內外差90度就可以?
麻煩請各為先進指點迷津!!!感恩喔!

Sampo

Sampo

网友:
這種你直接去買一台二手中古正常品就行了,不必修了 因為沒有價值 不值得花那個錢去修
除膠很臭

楼主:
確實很臭,(確實不還算)抱著練功心情,增加功力.

网友:
就看換膜值不值得!花錢買偏光膜再花時間換.(得忍受臭味!),面板解救回來還能用多久....我也有一台是偏光膜問題!目前還丟在旁邊,未打算修他...

网友:
你可以先拆一面偏光膜,買一片32吋的偏光膜去對,轉到適合角度自己再裁
抓到一面的角度後,另一面和他相差90度,32吋應該能裁二片出來
另外你想研究偏光膜,也可以不用原來的角度,只是外層和內層一樣要誤差90度,可以先內外先剪一小片方型內外層再同時轉角度看看能否正常顯示

网友:
兩面都壞了就換兩面相差90度即可 0配90,45配135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建議.
確實需要專業來做,貼完後根本慘不忍睹,氣泡一堆.
這是45/135度的偏光膜,不過學到了一些經驗.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