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劇院HDMI功能損壞

楼主(2016-12-16):
從日本帶回來的家庭劇院Sony HT-SS380,我只用了三進一出的HDMI孔(數位機上盒、藍光播放機、電腦)
據家人說在某次雷擊下,電視沒有了畫面,幾番測試之後電視沒問題,但是劇院HDMI輸入孔全部失效
現在機上盒改以接電視,再用音訊回傳功能播放音效,此功能是正常的。

自行拆開檢查,目測是沒有零件損壞,但我非專業,只能推測是HDMI那塊板子損壞
因為是自行帶回的視同水貨,詢問台灣索尼,表示此款因台灣沒有販售,也沒有同樣機板的型號
請教各位先進哪裡可以維修?

內部構造圖(取自網路)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機器後方三進一出

補充內容 (2016-12-17 12:01 PM):
補上詳細照片在4樓

三進一出

三進一出

网友A:
1號點那邊主IC可能掛了...將1號圖拍大&清楚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號點那邊主IC可能掛了...將1號圖拍大&清楚點...

不好意思,忘了註明圖片是抓下來的。

楼主:
補上詳細圖片

HDMI板子正面

HDMI板子正面

HDMI板子反面

HDMI板子反面

整個內部

整個內部

网友B:
雷擊的突波進入系統,不外乎從 1.電源線 2.天線 3.第四台同軸電纜 4.網路線 5.電話線 這幾個路徑進入。

這機子的 HDMI 沒經過任何 TVS 就直接進 IC,心臟很大顆。

网友C:
這篇應該在徵求區吧?

网友D:
電路板上的穩壓IC可以先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擊的突波進入系統,不外乎從 1.電源線 2.天線 3.第四台同軸電纜 4.網路線 5.電話線 這幾個路徑進入。

這 ...

應該是機上盒設計不良,同軸進來經HDMI打進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篇應該在徵求區吧?

不好意思,發錯區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板上的穩壓IC可以先查看看

抱歉,電路板很複雜實在看不懂
其他功能正常可播放算是穩壓IC正常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電路板很複雜實在看不懂
其他功能正常可播放算是穩壓IC正常嗎?

這樣大家沒辦法幫你,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大家沒辦法幫你,送修吧~

好的,謝謝您與各位的協助!

网友:
先查

IC3510
1:1.3V
2:GND
3:3.2V
4:6.4V
5:5V

IC3509
1:1.3V
2:GND
3:3.3V
4:6.4V
5:5V

IC3523
1:1.8V
8:3.3V

网友:
換板子吧,這不是一般人可以維修的,應該是Silicon Image那HDMI switch IC掛了

网友:
Silicon Image那HDMI switch IC會不會發燙?你先摸摸看
我前幾天才更換過自己的衛星視訊設備(D-TR1)上面的HDMI晶片,沒畫面心都涼了.這台我買水貨2012就過保了...還好切換其他輸出AV訊號正常.晶片組抗有幾組輸出很奇怪,查了HDMI的規格以及原理,確認接口的阻抗異常
上網買了一顆花了兩百三,換了快一小時,畢竟我怕失敗很小心換 絕不失敗
還好換完就好了,因為阻抗已經消失,證明先前懷疑的
我也是很久沒用,機子都斷電還會壞晶片真是神奇,因為HDMI都與電視端接一起,所以這次修好後,我不使用都會拔掉HDMI,畢竟雷導從HDMI過來實在難防
我看了你這覺得妳真是苦主...順便也發了一篇更換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62996#lastpost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雷擊的突波進入系統,不外乎從 1.電源線 2.天線 3.第四台同軸電纜 4.網路線 5.電話線 這幾個路徑進入。

這 ...

我手上的瑞軒也是HDMI掛了!!

HDMI也是直通主晶片的設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的瑞軒也是HDMI掛了!!

HDMI也是直通主晶片的設計!!

是電視端的hdmi晶片掛了嗎?有換看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電視端的hdmi晶片掛了嗎?有換看看嗎?

BGA的晶片,我沒辦法!!

网友:
請參考共同版規第三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