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4尺T8LED燈改12V驅動

楼主(2016-12-17):
今天在公司回收區撿回一支4尺T8LED燈
回家拆開後發現電源版壞了n_015|沒修護價值
燈版上的燈珠壞3顆 ~應該可以再利用
燈版是12顆一串 14組並連 驅動電壓34V
LED燈珠單顆電壓3.6V
以上是用LED背光測試儀測到的<<跟學姐買的n_006|

要改成12V就須改成4顆一串 用美工刀劃斷銅箔~加焊電源電路
如下圖:

改成這樣後 LED背光測試儀測 就無法驅動整版的LED燈了  沒改前可以的
這樣用電供驅動電壓在10.5V~12V 0.6A亮度就很亮了
第一次試改不知道改這樣有沒有問題?:on_064|
不知道有沒有簡單的方式來限定電流~因為想說如果多支燈板串再一起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請大家指教一下

只有單一圖敬請包函

网友:
雖然電源版壞了沒修護價值
但是修好了 你所有的 疑問, 不就迎刃而解??

簡單的方式來限定電流 ...串電阻

楼主:
電源板的線圈燒掉了不想去修它了
改成12v常用電壓比較好處理
只是不知到要如何限電流
像這樣一支燈板要用那一種規格的電阻來限流
我就真的不知道如何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的線圈燒掉了不想去修它了
改成12v常用電壓比較好處理
只是不知到要如何限電流

大大可以參考該網址
http://www.led-shop.com.tw/page35.htm

网友A:
我的作法是
找一塊DC2DC的模組
調好電壓電流即可
省得還要跑線路,割線路,改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作法是
找一塊DC2DC的模組
調好電壓電流即可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
電供12V直流輸出~在燈板12V輸入端接一顆電阻限流在6~700MA左右
會想這樣做是想多支燈版串接起來用~
可是一旦串接~電供輸出的電流應該會大於1A~這樣大的電流燈珠應該很快就掛了吧!!

現在只事不知應當用多大的電阻n_029|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