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撿到一台LG W2242TT 很嚇人的維修

楼主(2016-12-17):
這台LG W2242T 的螢幕是在樓下發現的,因為缺少螢幕所以就拿回家修,拆開後蓋一看傻眼了......

膠帶哥出現了,四周貼滿了膠帶

裡面也貼滿了膠帶

咦!這片P+I 不是19吋在用的嗎?居然改到這裡來了。

塞不下這片P+I 還用"佛蘭打"切割

這到底是那一家修的啊!

現在要怎麼復原呢?我得先確定面板是好的才行。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這台螢幕原本是用那一片P+I 板?要原本的的喔!不是要"相容"的。

网友:
這功夫也未免太....糟糕了
真是的...

网友:
請WISH大參考服用

楼主:
謝謝!看來得去買一片解決了

网友A:
如果小弟遇到被這樣搞過的....
我都直接公板測面板,OK的話就拆解留面板下來..
很容易遇到別台可以換這片屏的機器...
不會再多花錢找齊原本的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小弟遇到被這樣搞過的....
我都直接公板測面板,OK的話就拆解留面板下來..
很容易遇到別台可以換這片屏 ...

第一是我沒有做維修,要遇到剛好這片面板可以用的機會可能性不大,再來你說到重點了,我正在想辦法怎麼點亮面板確定面板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是我沒有做維修,要遇到剛好這片面板可以用的機會可能性不大,再來你說到重點了,我正在想辦法怎麼點 ...

WISH老大,這時應該用電視公版應該點的起來吧!,反正加個小口高壓板應該可以...

只怕公版不支援 韓系面板了n_0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老大,這時應該用電視公版應該點的起來吧!,反正加個小口高壓板應該可以...

只怕公版不支援 韓系面 ...

有點起來了,確定面板是好的,現在要來買P+I就可以了。

网友:
大開眼界~膠帶也省到使用文書用的?

网友:
真的挺嚇人的…

网友:
好多膠帶

网友:
膠帶貼滿會不會有散熱問題!

楼主:
我已經請烏骨雞學姐去網拍幫我訂一片跟原本螢幕使用相同的二手品P+I 回來了,其實這台螢幕如果買不到相同的二手品,那我也只能用改的,但是要改也要改的漂亮一些,找一片電源板及高壓板,用銅柱把它們鎖在那片鐵架上,這樣只需要鑽幾個孔而已,也不用破壞原本的鐵架就可確保有足夠的強度,日後被下一位維修者看到也會對你的做工稱讚一番的。

网友:
這是烏魯木齊師傅改的......

网友C:
這可能是原主人DIY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可能是原主人DIY的吧!

不是!這台螢幕的上下蓋邊緣接合處有貼易碎貼紙,我拆外殼的時候貼紙還沒破掉,所以這一定是維修業者改的。

网友:
這也太沒職業道德了!

楼主:
買一片二手板解決

网友D:
相當危險,膠帶不耐熱,若遇到接點空焊跳火,可能就要火燒機了

网友E:
還真的挺下倫的 期待wish大將它改頭換面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當危險,膠帶不耐熱,若遇到接點空焊跳火,可能就要火燒機了

改這樣的確很危險,要改就改的牢靠一些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真的挺下倫的 期待wish大將它改頭換面 加油

換一片它原本的二手P+I 就好了

网友F:
谢谢老大分享,今天才看到爱修 那边的消息,赶紧过来看了一下。
如果是我遇到这个,我肯定顺带改成LED的,因为我们这边TB上面LED套件才十几块人民币,也就一斤多鲜猪肉的价格,实在是便宜,电源可以找二手的12V适配器。改后在适合观看的亮度下面功耗只有15W左右。 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大分享,今天才看到爱修 那边的消息,赶紧过来看了一下。
如果是我遇到这个,我肯定顺带改成LED的, ...

論壇的會員都知道我是一個很龜毛的人,龜毛在大陸可能沒人知道是什麼意思,龜毛的意思我不太會解釋,有點像是固執,如果用在這一篇的話就是我一定會恢復原狀,而不會用別的方式。
不過,如果是燈管壞了的話,那我就可能會改LED 了,因為既然要拆面板換燈條了,我就會換一台試試看。

有個問題我常聽改LED 的會員說過,那就是白色的地方都比較藍,而不是像CCFL 出現的白色,只能調整RGB 稍做修正,這應該是LED 顆粒的問題。

网友G:
貼膠帶~是離譜了點

但是這個維修員他的心思可不是那麼簡簡單單了事的!

他未何要密封呢? 很簡單他要你過保後立刻壞掉,簡言之要該螢幕加快NG

這樣他才能再賺第二次....

只不過~他沒料到原使用者 TMD 直接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貼膠帶~是離譜了點

但是這個維修員他的心思可不是那麼簡簡單單了事的!

很賊的維修人~
也沒料到液晶電視降價這麼快,
大部分過保壞了,
直接換新換大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貼膠帶~是離譜了點

但是這個維修員他的心思可不是那麼簡簡單單了事的!

請問龜毛的國語要怎麼解釋你知道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龜毛的國語要怎麼解釋你知道嗎?

國語好像沒有這方面特別的說明:

一般好像用 "精實"

或是依照原廠標準流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龜毛的國語要怎麼解釋你知道嗎?

龜毛有二種解釋法....

一就是,要求完美,近乎苛求,毫不妥協....(屬於日本或德國的職人技)

另一是,鑽牛角尖,死都不改,毫不妥協....(屬個人自己的個性有問題,應該是尚未病態化的強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國語好像沒有這方面特別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龜毛有二種解釋法....

一就是,要求完美,近乎苛求,毫不妥協....(屬於日本或德國的職人技)

原來我是這麼完美.......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來我是這麼完美.......

老大
你都挑好的看~
很樂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大
你都挑好的看~
很樂觀~

當然啊!難道要挑壞的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我是這麼完美.......

要求完美,追求完美,不代表達到完美,

想考一百分跟考到一百分是不一樣的......

网友:
太厲害了 全部塞膠帶 ~~

 948794狂

网友:
你們都沒注意到,WISH是在樓下撿到的嗎?

擺明了就是要捐給WISH大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