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B2230N 電源燈亮 燈管不亮

楼主(2016-12-17):
各種電壓都有

電源板電容已全換

AD板 24C02RP跟24C04RP 更換

情況一樣

請問原因是?

网友:
各種電壓都有?那就懷疑燈管壞先~

网友:
你應該也是老手了…
難道你不該測量燈管啟動的工作條件為何嘛?

网友:
AD板 24C02RP跟24C04RP 不能亂換.空白不行.裡面要有程序.

网友:
要檢查高壓電路運作條件滿足沒~~
VCC、背光ON/OFF、亮度,主電路保險絲

檢查燈管可否透過測試電路來正常點亮,這才知道是
燈管還是高壓電路壞..

网友:
背光有問題!會不會是電源板有問題!...小弟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