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行動電源改裝汽車不斷電換電瓶設備?

楼主(2016-12-17):
請問...

行動電源有12V輸出

是否可以直接改裝

直接插到點煙器插座當成可不斷電換電瓶的設備???

如果可以的話,是否要裝一些保護的於元件

网友:
直接用12V電池輸出裝個夾子夾原來車子電池線就好了
這種轉換風險高

网友A:
我持正面看法, 不須要裝一些保護的元件

這樣作的好處是拆換電池時 避免因作業時外加的電線夾不小心扯到脫落正極短路搭鐵....

點煙器 於熄火 是否斷電   (開與不開ACC  點煙器是否有過電)
要先確認
各車種車廠 有不同定義
我目前的8代CIVIC  不開ACC  點煙器 沒供電
福特 TIERRA  拔鑰匙後   點煙器 會供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持正面看法, 不須要裝一些保護的元件

這樣作的好處是拆換電池時 避免因作業時外加的電線夾不小心扯到脫 ...

我也覺的不必要
自己試過好幾次了沒問題

网友:
加入一個二極體跟保險絲即可

网友:
小小改裝電源供應器,

換汽車電瓶不斷電,

也拿來做打氣機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