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AnyTone AT-588UV雙頻無線電 更換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6-12-18):
無線電原貌

無線電原貌

我的無線電車機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最近開機一段時間就會沒聲音,打開機殼發現有顆電容爆了

所以要拆機板更換,拆了很多螺絲還是無法取下機板,所以就破壞原先電容,留下兩個接點進行更換

詭異的事情發生了,原先拆機前負級的方向朝向另兩顆電容方向

但機板負極卻朝另一邊但符號有點怪怪的,所以我先拆甚麼方向就接一樣方向
結果上機後就爆電容了,後來換個方向就好了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有大大可以解惑嗎

楼主:
小弟等級太差,我想應該那個符號是無極性電容,因為我看到那棵電容有橫的8符號,如果真是這樣那用有極性電容會有問題嗎

网友:
原電路就是這樣設計,
你更換卻要把它變更正負腳位,
當然爆~~
這電容有正負極,
請找哭狗大神會有很多知識~~

网友:
難免會有犯錯時...
錯誤可能性
1. 基板圖示錯了
2. 電容極性標錯了
3. 有人裝錯了
4. 其他...
重點是這個錯誤已經發生...
會有多少影響及要花多少費用來解決它.
1. 基板圖示錯了...
A: 花錢,花時間 改正
B: 使用者看不到,不用改(下一版再改),畫一個記號,發出特別提醒...
2. 電容極性標錯了
  整批退回或將錯就錯...
3. 有人裝錯了
  品管問題...
4.其他

网友:
通常我還會看一下銅箔
接地通常很好認   在你所貼的這幾張圖中  也可以分得出來

負電源供電時例外   此時正極要接地
我被我自己害到過好幾次n_030|

网友:
這個經驗好, 說明找到問題重點
原因是電解電容需要區分正負極

网友:
拿電表測一下就知道極性

网友:
應該是組裝時工人插反了,不過用上紅寶石RUBYCON的電容還不錯........

楼主:
這樣我終於有了解了,用電表量一下負極跟接地有無相通就可以確定了,剛剛試了一下真的是這樣,長知識了

网友:
真的需要功力高的大大來解釋才能明白

以版大的問題來說 . 原本的電容標示與安裝成相反 . 確能工作
故一般會當成標示錯誤來處理 . 怎麼拔怎麼裝卻發生爆電容

看其餘原本的似乎有照機板標示來安裝(有兩顆看不到)
且一般無極性電容大多無極性標示(看到的那兩顆隱約看的見有極性標示 . 其餘的應該也有)
用google看BXA系列(待確認)也並非無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