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HILA 雙輸出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負載時壓降,問題求助

楼主(2016-12-18):
HILA 雙輸出電源供應器 型號--不詳  因為機器上都無標示!!

故障問題: SLAVE端加負載後會有壓降現象
使用SERIES功能,SLAVE端無反應,電壓輸出為0V

^  正面照

^ 背面照

^ 功率晶片  2N3955

^ 主板照片

^ 控制旋鈕和功能切換版

請教  !!  有先進知道 以上被磨掉的IC 型號 為何?

另控制旋鈕小板上一顆電阻被剪除了,該電阻的阻值為何?

麻煩各位了!!

网友A:
查一下腳位是不是uA723跟uA7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腳位是不是uA723跟uA741

感恩!!   我查一下相關電路及DATASHEET!!  謝謝

楼主:
(2002-05-03) 741運算放大器測試實驗.pdf (302.71 KB, 下載次數: 11)

核對腳位  UA741  應該是這顆8腳的。

UA723 和板上的接腳,不太吻合!!!

网友:
14PIN的也許是LM324
我修過一台HILA單電源電供
就是用LM324作為變壓器高低電壓切換控制

楼主:
收到!  小弟來找資料  比對一下。謝謝!

楼主:
有一點很奇怪,14pin  IC  , 沒看到gnd, 用表測也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點很奇怪,14pin  IC  , 沒看到gnd, 用表測也沒有

OP類的很正常喔,有正負電源沒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類的很正常喔,有正負電源沒GROUND。

查不到使用的ic型號,很頭大,旋鈕調電壓,每個腳位的電壓都在變動,也不知到正不正確。負載時會有壓降,小弟在直流電供上,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不是跟功率晶體有關,請有經驗的先進,指點指點。

网友:
功率晶片 應為 2N3055

网友C:
有問題的部份零件不多,把電路圖畫出來就應該差不多明白了吧 ...

网友D:
你的14pin IC~  確定 3腳接到紅線,11腳接到黑線(經過一個0歐電阻)
應該是 LM324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不到使用的ic型號,很頭大,旋鈕調電壓,每個腳位的電壓都在變動,也不知到正不正確。負載時會有壓降, ...

電源供應器除了用 uA723 之外,LM324 也很常見,板子沒幾顆零件畫出來比較好分析。

楼主:
電腦繪電路圖,還沒實際作過,我試試看,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14pin IC~  確定 3腳接到紅線,11腳接到黑線(經過一個0歐電阻)
應該是 LM324 ...

LM324 +1

幫同隊的籃板托球補進,,,   (3腳應該是看錯) 4 腳接到紅線,11腳接到黑線

网友F:
431 這類的泛用基準 有機會出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腳位是不是uA723跟uA741

厲害,被摩掉,還有查腳位這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F:
431 這類的泛用基準 有機會出現了

這類型電源供應器大都是用Zener Diode當參考電壓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24 +1

幫同隊的籃板托球補進,,,   (3腳應該是看錯) 4 腳接到紅線,11腳接到黑線

是的!!   但是11腳有過電阻後才到黑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問題的部份零件不多,把電路圖畫出來就應該差不多明白了吧 ...

小弟還沒用過畫電路圖的軟體!!

有空試試!!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1 這類的泛用基準 有機會出現了

431 我有懷疑!!   要來去抓一下!!

楼主:
今天有量測功率晶體的電壓變化

當電壓都調整在+5V輸出時

C腳電壓  MASTER 和 SLAVE 端 都落在 16V左右

當SLAVE端 加了負載 LED燈  電壓降到剩3V  功率晶體C腳也降到剩3V ????

因為要出門,沒時間繼續查,休假也結束了  只能  ......   待續.....    謝謝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有量測功率晶體的電壓變化

當電壓都調整在+5V輸出時

看來是高壓電源有問題,有可能是繼電器接點氧化 或 大電容容量衰退 或 整流二極體(橋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是高壓電源有問題,有可能是繼電器接點氧化 或 大電容容量衰退 或 整流二極體(橋整)故障。

我有懷疑是變壓器或功率晶體!!   有空再拉MASTER端的來測!!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130419000016KK04664

看到這篇,有參考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懷疑是變壓器或功率晶體!!   有空再拉MASTER端的來測!!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 ...

功率晶體應該可以排除,因為在功率晶體入電端(C極)電壓已下降........

网友G:
輸入大電容有問題
或變壓器橋式整流器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輸入大電容有問題
或變壓器橋式整流器有問題

大電容有更換過!!  一樣!!  沒效!!

网友F:
繼電器接點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繼電器接點檢查一下

RELAY 動作是正常的  這台只有一顆RELAY  升降壓調整,RELAY有切換!!

网友F:
引用 楼主:
RELAY 動作是正常的  這台只有一顆RELAY  升降壓調整,RELAY有切換!!

接觸阻抗呢

以及當加入負載時   從橋式整流  正極開始量  電壓在哪裡不見的     變壓器交流也順便量一下

以及確認所有端子.連結器都沒有接觸不良  焊點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觸阻抗呢

以及當加入負載時   從橋式整流  正極開始量  電壓在哪裡不見的     變壓器交流也順便量一 ...

有找時間補焊過!!   未見效!!   還要找時間再查一下,休假結束,時間不夠用了!!

网友H:
感覺你的負端有問題 ?? (參考電位 0v是虛的)
可能有斷線或虛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覺你的負端有問題 ?? (參考電位 0v是虛的)
可能有斷線或虛焊 !!!

有可能!!   不過我都已經補焊過了!!

楼主:
今天趁有部分空檔,把MASTER和SLAVE端功率晶體和變壓器互換,故障依舊!!

把IC也對調,也是沒變化,所以基本上 IC還是正常的!!

這台也真狠,把小黑豆的編號也磨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趁有部分空檔,把MASTER和SLAVE端功率晶體和變壓器互換,故障依舊!!

把IC也對調,也是沒變化,所以基 ...

變壓器互換?你的意思是這台電源供應器的MASTER和SLAVE各有一個變壓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趁有部分空檔,把MASTER和SLAVE端功率晶體和變壓器互換,故障依舊!!

把IC也對調,也是沒變化,所以基 ...

剩下繼電器嫌疑最大......有聽到繼電器動作聲不代表正常,接點是否導通正常是聽不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互換?你的意思是這台電源供應器的MASTER和SLAVE各有一個變壓器嗎?

是的!!  MASTER 和 SLAVE 都是分開的獨立板!!

變壓器也分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下繼電器嫌疑最大......有聽到繼電器動作聲不代表正常,接點是否導通正常是聽不出來的。

繼電器只有控制 15V以上和以下的電壓,  調整輸出電壓沒問題!!   故障是在負載時有壓降,電流被限制,但是CC燈卻沒有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繼電器只有控制 15V以上和以下的電壓,  調整輸出電壓沒問題!!   故障是在負載時有壓降,電流被限制,但 ...

你那台示波器是擺好看的嗎?在有負載狀態下測量一下大電容兩端波形,看漣波頻率是否為120hz,漣波大小是否在合理範圍內,繼電器接點輸入跟輸出壓降是否太大?一直追蹤到電晶體C極,很容易可以找出問題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MASTER 和 SLAVE 都是分開的獨立板!!

變壓器也分開的!!

有空拍個空照圖看一下好嗎?

网友D:
小黑豆也被磨掉喔?
請問這台有幾個元件被磨掉,還有幾個不知零件編號。

PS:搞不小小黑豆也只是 TL431電壓基準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拍個空照圖看一下好嗎?

空照內部圖

線路我有整理過,改成快拆的,方便交叉測試,不然原本都焊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黑豆也被磨掉喔?
請問這台有幾個元件被磨掉,還有幾個不知零件編號。

有3顆小黑豆被磨掉編號  431可能是其中一棵的可能性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台示波器是擺好看的嗎?在有負載狀態下測量一下大電容兩端波形,看漣波頻率是否為120hz,漣波大小是 ...

今天再測試時,有聽見微弱的聲音

看了半天,很可能是繼電器發出來的,待料先行更換

繼電器有測過,接觸點有導通,但是,有時感覺會卡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照內部圖

線路我有整理過,改成快拆的,方便交叉測試,不然原本都焊死的

市售的雙電源供應器用兩個變壓器做的應該是我第一次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測試時,有聽見微弱的聲音

看了半天,很可能是繼電器發出來的,待料先行更換

接了負載會導致2N3055 功率電晶體C腳電位下降,繼電器的確是該確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售的雙電源供應器用兩個變壓器做的應該是我第一次見過。

而且這變壓器體積似乎小了一點,每邊30V/3A,變壓器至少也要100W以上,但看起來卻很小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測試時,有聽見微弱的聲音

看了半天,很可能是繼電器發出來的,待料先行更換

輔助電源也要確認一下,繼電器既然是12V的,輔助電源應該也是12V,建議用電表量一下各點電壓值,示波器勾一下主電源、輔助電源波形,不測量光換零件也不是辦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這變壓器體積似乎小了一點,每邊30V/3A,變壓器至少也要100W以上,但看起來卻很小顆。 ...

小而美、小而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輔助電源也要確認一下,繼電器既然是12V的,輔助電源應該也是12V,建議用電表量一下各點電壓值,示波器勾 ...

測過了主電源!!  雜波沒有,    越搞越大洞了,  ㄟ害!!

楼主:
剛把繼電器的C1815更新,  結果  慘了  不知道碰到啥, 現在一上電  表頭都是滿檔電壓值48V,沒法調整了???

等繼電器到,雖然還能用,換掉試試!!  我再慢慢查吧!!

橋整也拆測,沒事!!

楼主:
上面誤會一場,我接錯線了!!   現在還是回到壓降問題!!

繼電器運作時,線圈電壓只有9V??

网友:
喔喔 問題進了

那  先把繼電器給短路在低壓下試試

楼主:
再重整一下問題點的資料!!

^把大電容和繼電器的線圈接線出來測量

繼電器---
^在設定15V以下輸出時未動作,繼電器啟動電壓0V

^在設定15V以上輸出時動作,繼電器啟動電壓9-10V

主電源---
^主電源在開機設定15V以下,測到大電容電壓,此時調整電壓控制旋鈕,繼電器未動作,輸出電壓只能拉到約14V。

^主電源在旋鈕回條低電壓再拉回高電壓輸出,測到大電容電壓,繼電器動作,測到大電容電壓為43V,此時,旋鈕往低電壓和高電壓調整時,繼電器的動作均正常。   也就是說,開機時旋鈕的調整,無法啟動繼電器,要來回調整後,繼電器才被啟動。

加負載--
^電壓設定+5V輸出,並接上LED燈為負載,主電源電壓被拉低剩3.4V,功率晶體測到的電壓相同,直流輸出電壓也拉低到2.8V。

楼主:
剛剛又測試一次,問題點是繼電器的可能性很大

把繼電器敲一敲搖一搖,被拉低的電壓就開始爬升,有時又掉

應該是接點不良導致,等拿到繼電器,再來回報結果!!

繼電器有拆下測過,用電表測,通電吸合後接點是都能導通的,真的是搞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又測試一次,問題點是繼電器的可能性很大

把繼電器敲一敲搖一搖,被拉低的電壓就開始爬升,有時又掉

導通時,需要看"電阻值"為多少~這應該是可以被量測出來的~

楼主:
感謝各位!!   問題點抓到了,應該是旋鈕內部不良。

我把10K旋鈕換了後,就穩定了,負載後電壓也不掉了,  RELAY 動作也正常了!!

很奇怪的是,旋鈕調整電壓都正常,為何換掉後就搞定,我也還抓不出原因???

另外發現,未使用的RELAY短接的線有氧化現象,可能接觸不良,焊點有脫焊,

因為補焊過,詳細檢查後發現該跳線,吃錫不是很好,

所以直接以5A保險絲代替跳線,順便做保險措施

現在剩下  SERIES 功能  沒辦法正常運作!!    頭大中!!

有空再整理一下相關的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問題點抓到了,應該是旋鈕內部不良。

我把10K旋鈕換了後,就穩定了,負載後電壓也不掉了,   ...

你說的旋紐應該是參與設定電流的吧?
如果是的話,這顆電阻參與輸出電流比較,在過流時會參與 2N3055的輸出調整。

楼主:
A點 為MASTER端過來的電壓,

MASTER端設定為20V,A點就是從MASTER端過來的20V

圖中IC位置右下為第一腳

因為IC編號被磨掉了,以741為例,可以符合電路的腳位

當TRACKING功能在 INDEP. 時,MASTER與SLAVE 的電壓可各自調整

741的2、3、6腳測到的電壓與SLAVE端所設定的電壓值相同,

當TRACKING功能在 SERIES 時,741的第2腳應該是接受MASTER端送來的電壓信號

使第6腳的電壓與MASTER端電壓相同,使SLAVE端的電壓輸出,與MASTER端同步

目前故障狀況是轉到 SERIES 功能時,SLAVE端輸出電壓均為0V,

所以 SLAVE端沒有電壓輸出。

楼主:
上述文字的相關圖!!

MASTER與SLAVE沒有共地,所以MASTER端參考電壓只有一條線連接到SLAVE端

原本的SERIES的功能有可能被閹割了,被拿掉的目前只看到是一顆電阻,

參考MASTER端的電阻值,以0歐補上,還是無法將功能恢復,

不知有哪位對這部分有研究的。還請  指點  指點

楼主:
  沒人理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的旋紐應該是參與設定電流的吧?
如果是的話,這顆電阻參與輸出電流比較,在過流時會參與 2N3055的輸 ...

10K 是電壓旋鈕  電流旋鈕是2K!!

网友:
推一下 , 別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