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LG洗衣機 WF-B13KTC 要脫水時 顯示上蓋未關

楼主(2016-12-19):
LG洗衣機 WF-B13KTC 要脫水時 顯示上蓋未關
下面有各種圖解 希望有人可以幫我解決問題
需要什麼會在補圖

网友A:
只有脫水時才會顯示上蓋未蓋?

還是說,不管洗衣或脫水一開機就一直顯示上蓋未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脫水時才會顯示上蓋未蓋?

還是說,不管洗衣或脫水一開機就一直顯示上蓋未蓋? ...

只有脫水時才會顯示  洗衣服那些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脫水時才會顯示  洗衣服那些正常

當脫水時是一開始就顯示上蓋未蓋? 還是脫水幾秒後才顯示上蓋未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脫水時是一開始就顯示上蓋未蓋? 還是脫水幾秒後才顯示上蓋未蓋?

完全沒有脫水 直接閃爍上蓋未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沒有脫水 直接閃爍上蓋未關

ˋ這樣就不是sensor的問題

因該是你圖一那片電路板有問題

你可以先TEL LG 問更換那片電路板多少錢?

因為那片電路板整個是有封膠(因該是矽膠),要拆開有點麻煩

网友:
看看是否有脫水安全開關,有的話先從微動開關檢查起

网友B:
這機器也很久,
上蓋的微動開關先檢查是否正常,
可能接點氧化~
如果正常,
再來可能是電路板故障?

网友C:
我遇過蓋子感應磁簧開關的磁鐵掉了,到書局買塊磁鐵黏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器也很久,
上蓋的微動開關先檢查是否正常,
可能接點氧化~

我分不出來哪裡是微動開關
完全菜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過蓋子感應磁簧開關的磁鐵掉了,到書局買塊磁鐵黏上就好了

我不知道磁簧開關是哪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ˋ這樣就不是sensor的問題

因該是你圖一那片電路板有問題

好的 機器也十年以上了
好像跟大家發的文內容有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磁簧開關是哪個

在電路板上,在按鍵那一面
我也是猜測你蓋子上面磁鐵掉了
簡易測試先拿顆磁鐵
往紅色圈起來那顆開關感應看是否恢復正常

网友D:
老機子了,不需考慮主板維修,根本不划算 !
如果洗衣全程只有到脫水時才畢畢叫顯示錯誤碼的話,
教你一個簡單處理方法,就是把洗衣機進水蓋移開後,
在最左邊(圖六)有個平衡感知器(洗衣槽失衡碰撞感知棒後會停止動作),
將感知器的兩根電線剪斷(讓失衡感知功能不動作),並將兩斷線直接短路接好(離開感知器的兩線),
用防火貼布纏繞包緊,醬就能騙過主板微控晶片了 !
但是,因此也將喪失失衡偵測停止功能了,洗衣全程即使上蓋不關,或是脫水過程打開上蓋,洗衣機都不會停止ˋ動作,這點要特別注意了 ! (按此要領試看看,不用花一毛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機子了,不需考慮主板維修,根本不划算 !
如果洗衣全程只有到脫水時才畢畢叫顯示錯誤碼的話,
教你一個簡單 ...

15年以上的洗衣機,它的防撞開關與上蓋檢知都做在一起,而後來的洗衣機因安規的規定必須
將這兩個裝置分離,個別做保護,上蓋的部分另外用磁簧開關做偵測,這磁簧開關故障率還蠻高的

网友:
建議是
先看上蓋磁鐵(磁簧開關)有沒有掉
這批我沒記錯應該是透明上蓋洗王系列的....印象中啦!!

再不行將後蓋拆起.把安全開關(也就是微動開關)螺絲解開拔起來放外面
之後再直接是單獨脫水看看

看是否這兩樣其ˋ中一樣故障

网友E:
看到這一篇...
家中相同型號的洗衣機也中鏢了
一樣脫水時,顯示上蓋未關

檢查一下上蓋磁鐵
卡鐵鏽...清一清就正常了

不過,也發現到那個磁鐵好像不是同一極性
架構好像是下方那樣
極性A+鐵片+極性B <==是這樣的架構ㄇ??

网友:
引用 网友A:
ˋ這樣就不是sensor的問題

因該是你圖一那片電路板有問題

拆那層膠超累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一篇...
家中相同型號的洗衣機也中鏢了
一樣脫水時,顯示上蓋未關

架構好像是下方那樣
極性A+鐵片+極性B <==是這樣的架構ㄇ??
是否可談深點,磁簧開關不是磁鐵靠近,開或關嗎?這樣磁簧開關是有方向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架構好像是下方那樣
極性A+鐵片+極性B

拍了一張照片
同一個極性...一端黏住...一端排斥
上次有看一下那一個感應元件
裡面就像下圖
上方為感應器
下方為磁鐵
我也用過一般磁鐵...還是顯示上蓋未關
所以才想說是不是有分極性
實驗結果應該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拍了一張照片

同一個極性...一端黏住...一端排斥

拔掉電源插頭
三用表接磁簧開關兩端
電阻檔量測
磁鐵試哪一極可讓開關導通
磁鐵上做個記號,再去上蓋裝好磁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