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 RS232 訊號 走在 D-SUB VGA 15 PIN 上的腳位定義問題

楼主(2016-12-19):
各位大大 午安
小弟最近接到公司一個硬體研發案子 這個案子本身韌體工程師要將MCU的USB以及RS232訊號 主要是MCU要跟對方的機器做溝通
透過如下圖的 D-SUB VGA 的端子走出

可是 不曉得是我關鍵字打錯還是怎樣  怎麼查都只有下圖這種結果

上面的訊號 是VGA的

我只是要單純 將RS232訊號以及USB訊號 透過這種 D-SUB VGA 的端子走出

並沒有要傳送VGA的訊號

原本我以為像這樣的訊號應該沒有這樣的定義

可是後來查到有一種機器 叫做Honeywell3310g

他後面也是這種端子

查詢他的規格書 他也是走RS232訊號以及USB

想請問板上大大 這種純RS232訊號以及USB訊號走 D-SUB VGA 的端子腳位定義是什麼?

或者是指導小弟哪往個方向的關鍵字去查呢

以上 懇請高手指點

楼主:
另外 再補充一下
這個案子主要是把磁感應的訊號 透過MCU 傳回資料到對方的HOST 所以這個腳位定義應該是通用的
並非是自己定義
好複雜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請各位高手指點

网友A:
D_Sub 只是一個 15pin 的接頭, 若不是使用在 VGA 訊號上, 各腳位的定義, 只有廠商才知道, 請廠商提供規格書,
依規格書的腳位, 自己做一個轉接頭, 拉出 RS232 的三條訊號(D-Sub 15pin -> RS-232 9pin), 就可使用;
若廠商不願提供規格書, 就請廠商提供 RS232 的轉接線.

网友B:
這種都是自定義的.
查的到也是因為該廠商先自行定義,只是人家比較大間.
你們客人應該也是抄別人的定義,這樣就可以和競爭對手相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_Sub 只是一個 15pin 的接頭, 若不是使用在 VGA 訊號上, 各腳位的定義, 只有廠商才知道, 請廠商提供規格書 ...

我懂了 謝謝您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都是自定義的.
查的到也是因為該廠商先自行定義,只是人家比較大間.
你們客人應該也是抄別人的定義,這樣 ...

好 我再看看 謝謝您的指點

网友C:
3# 4#  說的對.....這種都是自定義的.

之前 看過台達出的軸卡 PCI-DMC-B01 (12軸運動控制軸卡)
上面也用了 D_Sub  15pin 的VGA接頭,
初次接觸時 有傻眼的感覺這是甚麼VGA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 4#  說的對.....這種都是自定義的.

之前 看過台達出的軸卡 PCI-DMC-B01 (12軸運動控制軸卡)

呵 第一次總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