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小主機power短路無法開機,但接上會正常啟動

楼主(2016-12-19):
請問一般正常power把綠黑線短路不是應該會強制啟動嗎?
但我手邊這一顆從宏碁小主機上拆下來的 Liteon ps-5221-06 短路確無法啟動,但用市售的power檢測器接20pin主電源後是會啟動的,請問是還有其他的特殊保護裝置嗎?目前在自行DIY月光寶盒遊戲機,電源部分要拿這顆小power來改,木板尺寸,螺絲孔都挖好了,臨時要改電源會很麻煩,請各位前輩求救一下....

网友:
手邊有些電源 短接也是不會啟動 可是有負載加入後會啟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
這個ATX 電源供應器你用了那幾組電源?
或者你拿一個光碟機插大4 Pin電源上再試一次看看。

楼主:
wish大~
我只有用了一組SATA電源拿出12V跟5V出來使用,我在另外拿一台光碟機出來接情況一樣無法過電

网友A:
你看一般的 power 比較一下腳位 , 有些線的顏色並不是標準的 !!

接上一般 IDE 硬碟或光碟試試 !!

楼主:
這張圖表的下面那句
8←pw-ok→14_ps-on對接就可以讓電源啟動

這句是打錯嗎?............怎麼跟常聽到的ps-on接com不一樣,有請大大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張圖表的下面那句
8←pw-ok→14_ps-on對接就可以讓電源啟動

不對 ~~

是 14  ps-on 接 com

pw-ok 接上會造成短路

pw-ok 不可以接上 ps-on 或是 com

會造成 power 短路保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般的 power 比較一下腳位 , 有些線的顏色並不是標準的 !!

接上一般 IDE 硬碟或光碟試試 !!

我有確認過,腳位ps-on跟com沒錯,也有照wish所說,拿一台燒錄機來接上,再短路開機測試結果一樣動不了.....,所以才想說是否還有其他保護裝置

网友B:
市售的20pin測試器
有在5v加入水泥電阻當負載

大部分的pw都可以空載啟動
少部分必須要有負載才能啟動

网友C:
會不會是回授電壓的問題?
現在的電源多半都有3.3VS(24Pin上其中一條橘線會多並上一條)
高階一點的連5VS(其中一條紅線並聯一條) 12VS(其中一條黃線並聯一條)
0VS(GND,其中一條黑線並聯一條)可能都會有

之前有遇過類似的情形,也是無法啟動加了負載也是動不了,連主機板都不行!
因為那顆電源的原ATX線被剪去,依照標準接法自行重接一條,但少接了幾條回授線,
後來並上少接回授線(要並在主機板端才行)後,就可正常啟動運作了。

最後,建議版大用主機板下去測試比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售的20pin測試器
有在5v加入水泥電阻當負載

那請教是否能手動加入負載?該怎麼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回授電壓的問題?
現在的電源多半都有3.3VS(24Pin上其中一條橘線會多並上一條)
高階一點的連5VS(其 ...

我剛剛看了一下那顆power,24pin上無其他並聯出來的線呢~
我有拿主機板實機上過是正常的,謝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售的20pin測試器
有在5v加入水泥電阻當負載

但是我不是要空載啟動呢,我12V跟5V有負載的

网友:
請參考共同版規第三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