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2331亮橘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6-12-20):
1.名牌電視機
2.掀蓋全景
3.電源版
4.主板
5.主板的一角落..

各位大大晚上好~
這台開機只亮橘燈.測量電源版電壓5v 12v 24v都正常~
在主板上F501保險司量不到電源.....
穩壓IC1084-25PM輸出有2.4V(溫度很高.會燙手)是該換掉吧!
穩壓IC1084-33PM輸出只有1.8V
穩壓IC1084-18PM輸出只有0.8V
1117輸出有3.28V
依大大們的經驗我該從哪下手....請給我方向謝謝~

网友A:
電容可以先換換看,黑色電容應該是換過了,紫色的該換了!黑色三顆並排不是太好,找日系電容來換吧!

网友B:
很明显  3.3V和1.8V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可以先換換看,黑色電容應該是換過了,紫色的該換了!黑色三顆並排不是太好,找日系電容來換吧! ...

我試試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3.3V和1.8V都不正常

是很明顯不足....經再只細檢查發現.這主板已被修壞了~電容焊不下來.卻用鑽孔的....
只好跟物主報告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