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TR1(TOSHIBA)日本衛星機上收視盒維修

楼主(2016-12-21):
這台是我房間再使用的,專門拿來收看日本衛星電視節目頻道的(有1080P輸出高畫質)看了實在很爽,但我很少再用,除了有特定的動畫想看我才會去開它.很長時間都沒去開機...最近想看高畫質的卡通節目所以打開,結果HDMI訊號顯示沒畫面...這下慘了..機子壞了..這台是日本原裝品,2012購買的早就過保固了..能送回去日本才怪..找人家修又很貴..自己修吧
慢慢查故障點,發現hdmi無訊號(聲音、影像皆無),但接上av端子卻有畫面以及聲音(但是會降成480輸出,畫面實在很爛)所以故障的地方就能鎖定位置,在於hdmi的控制管理晶片,用手摸起來會慢慢發燙,上面也沒有散熱鋁片護持散熱,查了維機百科hdmi輸出的部份原理以及走向,便拿其他機器的hdmi端子來量看看(6.10.12不該有阻抗),發現hdmi輸出口的第六、十、十二隻腳對地竟然會有阻抗,六到十歐姆不等,第六直通晶片,
第十、十二有經過磁珠串連以後再到晶片,必須把晶片先卸下來才能釐清,上網查到了一顆晶片要兩百多元~便先買了一顆(太貴了.本來想買兩顆 萬一失敗還有一顆能玩)
晶片為sil9134ctu,這款晶片品牌前陣子在研究sony的ps4裡面也有看到,(hdmi訊號包含影像,震盪時鐘信號,數位保護信號,聲音信號,以及溝通信號,新版的1.4更是增加兩組通道做網路傳輸,所以能夠讓設備上網) 研究好以後,晶片過一週也送到了.但我不太敢動手..就放了好一陣子..今天晚上閑閑沒事就開始弄了..先用熱風槍一直吹,吹不太下來,ic太大塊腳太多,後來先拿其他版子來吹看看,小ic大概數8個拍子就能吹下來,後來就慢慢吹這棵大ic,終於下來了~涼一下6.10.12並沒有阻抗(所以ic掛掉可能性很高)~用刀型烙鐵整理,吸錫線,以及好一點的焊油,慢慢弄,搞了很久才對齊換好這麼多隻腳的新ic,焊上去以後用電錶慢慢檢查每隻腳位有沒有焊好~~ok以後量一下第六、十、十二,皆無阻抗(所以正常有ic不能有阻抗,有了就是內部短路,所以才會發燙)
便接上電視測試~~喔耶~~感動的畫面又回來了~~我的full-hd 1080p訊號ㄚ~~~
完修~~搞了一個多小時(因為不能失敗,所以我很謹慎..這台當初買一萬多元..)
總計花費230元 ~修理完畢~可喜可賀
有些圖片已經縮圖了但卻很奇怪傳不上來,我放在痞酷的相簿裡面 可以連到這邊看詳細的圖片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o=album&id=1294

网友A:
厲害 恭喜完修
圖片不會直接秀出
可能右上角 純文字選項沒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恭喜完修
圖片不會直接秀出
可能右上角 純文字選項沒取消

經改用直接上傳相片的方式,就可以了(放相簿反而點不出來...) 其它的照片都在敘述的相簿連結裡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太強了,能換那麼多隻腳的晶片,不僅要有技術,手也要很巧呢

网友B:
100 pin QFP不好換  先前常更換失敗 更換個幾次就比較熟練 還是要有完整的工具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 pin QFP不好換  先前常更換失敗 更換個幾次就比較熟練 還是要有完整的工具才可

真的看到眼睛花花...而且差點裝反 手路怪怪的 就再檢查一次發現IC顛倒...最後還好一次就成功了
好家在換IC有效,機器復活

网友(2017-01-21):
所以後來這晶片有再做散熱處理嗎?

网友:
技術真好!羨慕呀!

网友:
技術好恭喜完修

网友C:
請問那一張照片傳不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那一張照片傳不上來?

發文時已經用軟體縮成800*600 或是更小的(再度縮一次弄更小),但是卻傳不上來很奇怪,所以只好放相簿裡面
也試了大概五次,檔案大小都在縮幾KB以下差不多,但有些就是傳不上來,有些卻行...最後沒辦法只好放相簿裡面....我已經盡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發文時已經用軟體縮成800*600 或是更小的(再度縮一次弄更小),但是卻傳不上來很奇怪,所以只好放相簿裡面

我是想找出是什麼原因,否則問題永遠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找出是什麼原因,否則問題永遠存在。

最好的方法是~wish你請LZ將圖檔mail給你並註明無法上傳的是哪幾個檔

然後你就可以先check file size & 解析度 & 圖片是JPG or 其他類型

自己在放上測試,這樣才會知道問題"點"在哪邊

网友:
真的是高手!太強了!!!
我的BSD機上盒也好久沒開機了~不知道是還好還是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