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觸控式檯燈故障

楼主(2016-12-21):
韓國SAMJUNG SS-700型,電壓為220v。都是於作業中,有靜電產生時,就故障了

左邊線為電源進入,紅線為觸控式開關,右邊為接燈管部份

左邊線為電源進入,紅線為觸控式開關,右邊為接燈管部份

左邊線為電源進入,紅線為觸控式開關,右邊為接燈管部份
謝謝各位指導

補充內容 (2016-12-21 06:25 PM):
韓國SAMJUNG SS-700型 觸控式檯燈故障

网友A:
可能故障點3處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斷,旁邊的電容及中間大顆電容檢測

可能故障3點

可能故障3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故障點3處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斷,旁邊的電容及中間大顆電容檢測

謝謝指導,保險絲沒有問題,其他2個電容,可以直接在板子上做測試嗎,
看了很多測試電容的方式,還是不了解怎麼用數位3用電表測電容,
新手問題多,請多包含,謝謝

网友B:
請問您的u2還正常嗎,還有燈管的諧振電容也檢查一下,基本上觸控模組很少掛,大多先陣亡震盪用電晶體跟諧振電容

网友:
主旨違反版規:

請更改主旨 = 韓國SAMJUNG SS-700型 觸控式檯燈故障

网友:
1.測量電容,建議要先放電(低電壓電容可以用金屬棒接觸兩腳放電,高電壓的不建議這樣做)或是不通電狀態放置一段時間再測
2.一般3用電表測量電容的容值都較小,建議還是要有測電容電表較適宜(網路上大陸製的便宜的大概375元就有)
3.有時測量電容值也不能全相信電容是好的(最近修復LED燈泡就遇到過,換掉那顆容值正常的電容燈泡就亮了)

网友A:
參考youtueo這篇作者提供的影片(2015-03-26 __ Philips 檯燈 維修 中文版『講國語』)
我的檯燈完修了(網址無法複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的u2還正常嗎,還有燈管的諧振電容也檢查一下,基本上觸控模組很少掛,大多先陣亡震盪用電晶體跟諧振 ...

謝謝協助,震盪用電晶體不知道是那一個

楼主:
韓國SAMJUNG SS-700型 觸控式檯燈故障

引用 网友A:
參考youtueo這篇作者提供的影片(2015-03-26 __ Philips 檯燈 維修 中文版『講國語』)
我的檯燈完修了(網址 ...

多謝協助,看完後不明白再請教大家

楼主:
韓國SAMJUNG SS-700型 觸控式檯燈故障

要在那修改主題,謝謝

補充內容 (2016-12-21 06:24 PM):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協助,震盪用電晶體不知道是那一個

應該就是u2,請您拆下來對型號查資料

网友:
電容可以拆下直接量是否再規格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故障點3處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斷,旁邊的電容及中間大顆電容檢測

請參考共同版規第三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