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家國內可配合的廠商固品企業

楼主(2016-12-21):
大家應該都知道跟大陸買貨越來越麻煩了,風險也越來越大,所以wish 很早就跟我說只要不太離譜,能買台灣公司的貨就不要買大陸的。
這我當然知道啊!不過台灣製造的東西原本就比大陸較貴,除非有"量"及廠商直接供應才可能降那麼一點兒,自從去年大家團購的零件櫃有第一家配合的廠商開始,上個月有日本goot 代理商的加入,這個月又有一家台灣廠商固品企業的加入了。

固品企業的官網在這裡︰
http://www.kuping.com.tw/

我會先進貨錫線,固品生產的錫線非常多,因為大家是做維修,所以我是進貨RMA 用的免洗錫線,固品RMA 的錫線有兩種,一種是60%,一種是63%,我是先買63%這種,雖然比60% 較貴一點點,但是聽固品說品質好很多,我估計會先進以下規格︰

有鉛63% 免洗錫線
0.8mm 1Kg
0.8mm 0.5Kg
0.6mm 0.5Kg
0.4mm 0.5Kg

無鉛的錫線我們用的不多,有需要的再進貨時一併訂貨即可。
固品告訴我錫的價格是每個月報價一次,所以價格若有變動是正常的。

另外wish 有要我詢問固品的電路板清潔劑(大陸稱洗板水),焊接後會留下一些助焊劑的殘留物,在精密電路如果不洗掉會造成問題,wish 有說過這種要用異丙醇 (IPA)洗,其它像香蕉水、甲苯等等溶劑實在是太毒、太臭了,但是異丙醇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固品的清潔劑有加入一定比例的天然橘子油加強洗淨效果,只不過一定要買一大桶,這我得想看看要用什麼便宜又好用的瓶子分裝。

※以下是去年團購的零件櫃,這家廠商已經跟我們都長期配合,有需要的會員可以跟我聯絡。
http://bbs.pigoo.com/thread-58901-1-1.html

网友A:
我都用異丙醇 (IPA)加一把刷子,感覺還很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異丙醇 (IPA)加一把刷子,感覺還很OK

助焊劑一般為松香,對摻加微量松香的助焊膏IPA 異丙醇一定足夠,而且味道不直接聞的話還能接受,但是松香量較多的話,還是得用溶劑比較有用,只不過溶劑的味道會引起公憤,所以我那位代理AMTECH 的朋友他們公司也是把異丙醇加入一些溶劑再賣出,固品表示他們的清潔劑也是用異丙醇為基底,並著重環保理念用天然橘子油改善清潔效果。
我也有用工業用異丙醇,我買來後會試一試有何差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助焊劑一般為松香,對摻加微量松香的助焊膏IPA 異丙醇一定足夠,而且味道不直接聞的話還能接受,但是松香 ...

老大請問一下這個異丙醇常聞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助焊劑一般為松香,對摻加微量松香的助焊膏IPA 異丙醇一定足夠,而且味道不直接聞的話還能接受,但是松香 ...

可以請廠商送樣品給你試用阿?
這樣能推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請問一下這個異丙醇常聞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謝謝

異丙醇是高揮發的液體,也可拿來消毒,沒有密封的話須注意通風,不近聞的話沒什麼味道,比起香蕉水、甲笨、去漬油......氣味算好太多了,使用時別讓自己長期處在密閉空間就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廠商送樣品給你試用阿?
這樣能推廣~

哈!忘了問他們有沒有試用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異丙醇是高揮發的液體,也可拿來消毒,沒有密封的話須注意通風,不近聞的話沒什麼味道,比起香蕉水、甲笨 ...

了解謝謝

网友D:
難怪之前....焊著焊著HI起來了..................

网友E:
只要它有的項目都可買嗎

网友F:
一大桶IPA不知道固品賣多少   1kg 0.8焊錫絲也想買個七八捲  不知道賣多少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難怪之前....焊著焊著HI起來了..................

近聞的話的確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它有的項目都可買嗎

可以啊!只是公司都是出整盒或整桶的,要買零的要跟有進貨的經銷商買,我是比較想買固品的錫膏試試,不過要買一盒就麻煩了,或許要烏骨雞學姐團購看看有沒有人要一起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它有的項目都可買嗎

跟固品有的產品都能買,但是無法零買,例如60% 0.8mm 1公斤的免洗錫線是10個一盒,那就只能以"盒"為單位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大桶IPA不知道固品賣多少   1kg 0.8焊錫絲也想買個七八捲  不知道賣多少ˋ

我要買過一次後才會知道要多少錢?如果有進貨會貼上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老大請問一下這個異丙醇常聞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謝謝

~~~~~~~傷肝~~~~~~~~~以及呼吸道

異丙醇 ~ 瓶子上面不是有警告標語

我從很久就是用 : 英國ELECTROLUBE 電子清潔劑  (舊名: 益多潤)
環保不傷身,無刺鼻氣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612854401

不過價格約為異丙醇 3倍

不過異丙醇仍是比右邊這些好上N倍   :  去漬油,丙酮,去光水,香蕉水,甲苯,松香水

如果不常用OK,常用錢又花不太下去買高檔貨,就要注意通風並有抽氣機

這樣你才不是拿"命"去換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傷肝~~~~~~~~~以及呼吸道

異丙醇 ~ 瓶子上面不是有警告標語

我是都會戴口罩再蚌清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傷肝~~~~~~~~~以及呼吸道

異丙醇 ~ 瓶子上面不是有警告標語

這類清洗電子相關的東西便宜又有效果的幾乎都離不開異丙醇,你說的英國ELECTROLUBE 電子清潔劑主要成份也是用異丙醇︰

http://www.ho-hua.com.tw/products_data.php?pid=9238

單單買異丙醇(就算是100%的)清潔效果也有限,所以到化工行或網拍買異丙醇是功效不大的,賣電子專用清潔劑的廠商會在異丙醇中多加入一定比例的溶劑,環保是指加入溶劑的種類,應該也有廠商加香精脫臭,簡單說市面上販賣的電子清潔劑大多是以異丙醇為基底製造的。

瓦斯的臭味不能去除嗎?一定可以的,但是有臭味能有警告作用,異丙醇有臭味不能去除嗎?一定也可以,只是沒必要性不那麼大,重點就是使用異丙醇時需在通風的環境下使用就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請問一下這個異丙醇常聞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謝謝

這是IPA的毒性

吸入400ppm濃度以下,會輕微刺激呼吸道。若在高濃度的環境下,會造成暈眩,甚至昏迷。若發現吸入異丙醇之病患,應先移除污染源或將患者移到新鮮空氣處。倘若患者停止呼吸應立即施予人工呼吸後再就醫。

誤食異丙醇者,有可能會造成暈眩、噁心、嘔吐等症狀。大量食用會造成意識喪失及死亡。若發現誤食異丙醇者,應先給病患服用大量的水後再送醫治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傷肝~~~~~~~~~以及呼吸道

異丙醇 ~ 瓶子上面不是有警告標語

去漬油會讓板子產生白白的東西.其他幾種就沒用過
我用過一個蠻厲害的就是以下這間的清潔劑.
是竹北一家SMT廠推薦的,有種檸檬的味道.
不過價格上就貴很多,我之前買1加侖(約3.7公升),大概就買3千多.
算起來1cc快1元...還好是公司出錢.
http://www.bonding.com.tw

目前公司是都用KONTAKT的產品,其他人都用酒精.
不過酒精我覺得效果不好,而且基本上都含5%水,無水版本的又太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漬油會讓板子產生白白的東西.其他幾種就沒用過
我用過一個蠻厲害的就是以下這間的清潔劑.
是竹北一家SM ...

有品牌的公司一定有成份標示,其實你可以看一下,清洗電路板幾乎都離不開異丙醇,至於要什麼味道則是加入香精的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