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8H61-MLX PLUS不觸發

楼主(2016-12-21):
請教是否可提供ASUS P8H61-MLX PLUS REV 1.0的線路與點位圖!
POWER SW怎麼按都不觸發過電( I/O NCT6776F PIN63-->PSON# 拉不下來),
測量5VSB正常, VBAT 3V, 32.768K 有起振,
於測量VBAT時將CLRTC拔除重插後就可開機了!
請教這是CMOS設定那項設錯了? 會造成觸發不過電??

网友:
開關有測量電壓多少嗎
你測量綠色線頭PSON到IO的63腳是否斷線 當中有經過一顆電阻在IO旁
如果斷線就直接飛一條線到電阻

网友A:
這一帖裡面有一位熱情的會員朋友kafachan.他應該有圖.可是我覺得他的熱情已經減了不少  http://bbs.pigoo.com/thread-6284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一帖裡面有一位熱情的會員朋友cafachan.他應該有圖.可是我覺得他的熱情已經減了不少  http://bbs.pigoo.c ...

獅子魚大也有點圖 這邊沒我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獅子魚大也有點圖  這邊沒我事

我承認我有點位圖FZ格式 C大都說要讓人表現了 還把我拖下水
ASUS P8H61-M LX PLUS.rar (215.1 KB, 下載次數: 150)
點位圖軟件論壇裡找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獅子魚大也有點圖  這邊沒我事

很高興你的熱情有上升的趨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承認我有點位圖FZ格式 C大都說要讓人表現了 還把我拖下水

點位圖軟件論壇裡找一下就有了 ...

沒想到kafachan大也是排球隊員.竟然做球給你.接下來就看樓主是否打一場好球了 ㄎ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