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QA1221L脫水問題

楼主(2016-12-22):
家母的東元洗衣機QA1221L,之前就常常在抱怨洗衣機脫水聲音很大聲,

剛好上星期有空就幫他拆下來洗洗,順便看是什麼問題,外桶水平氣泡

在中心點,家母說四支防傾桿之前有換過了,可是內桶就是偏一邊,

有試著把二支防傾桿頂端加墊塊讓內桶回中心,可是這樣脫水聲音還是很大,

就這樣用了幾天就出現洗衣服到脫水時會停止,要把衣服放平均才可以繼續,

後來就把加上去的墊塊拿掉,只隔了一天現在是把衣服放平均也無法脫水了

有試著空桶下去脫水是可以使用。可以幫我看看是什麼問題嗎?謝謝,

有拍影片,可是無權限上傳,有人可以教一下嗎?謝謝

z4hGbw1VlcE

p96uDvuVpxw

補充內容 (2016-12-23 08:43 AM):
防傾桿是一次換四支,昨天還有仔細看一下,在洗衣模式的時候轉盤在動的時候,內桶偶爾會跟著轉動。

補充內容 (2016-12-23 08:45 AM):
脫水的時候是盤子跟內桶一起轉的,我確認過了,那這樣是軸心的問題嗎?

清潔溜溜

清潔溜溜

亮晶晶

亮晶晶

污泥

污泥

清洗前

清洗前

网友A:
軸受吧,看脫水是不是盤子轉桶子才轉,是的話就換摩擦彈簧吧

网友B:
四支防傾桿之前有換過了  一次換四支?還是只換幾隻  不平衡因該是吊桿
四隻看起來一樣,裝進去有重量就不一樣 吊桿會疲乏 以前師傅在教的時候都說一次換四支不要偷懶只換單隻
(非專業修洗衣機 只是給些意見 自己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支防傾桿之前有換過了  一次換四支?還是只換幾隻  不平衡因該是吊桿
四隻看起來一樣,裝進去有重量就不一 ...

防傾桿是一次換四支,昨天還有仔細看一下,在洗衣模式的時候轉盤在動的時候,內桶偶爾會跟著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軸受吧,看脫水是不是盤子轉桶子才轉,是的話就換摩擦彈簧吧

脫水的時候是盤子跟內桶一起轉的,我確認過了,那這樣是軸心的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脫水的時候是盤子跟內桶一起轉的,我確認過了,那這樣是軸心的問題嗎? ...

吊桿"之前"有換過,"之前"是指多久以前,能說個時間嗎 ? 吊桿固定座有抹油嗎 ?

一般吊桿壞若不是磨損很嚴重,用目測是看不出好壞,你用目測可以看出內桶傾斜,除非吊桿
壞得很嚴重了,吊桿有分開放式與密閉式,會看得出傾斜一般是密閉式比較有可能,因吊桿塑膠殼內
會積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桿"之前"有換過,"之前"是指多久以前,能說個時間嗎 ? 吊桿固定座有抹油嗎 ?

一般吊桿壞若不是磨損很嚴 ...

換一年左右,剛又把洗衣機拆了。吊桿是開放式的,吊桿筒身目測都有破裂了,也有把軸心拆起來皮帶輪軸心左右也會搖晃。

軸心

軸心

嚴重歪一邊

嚴重歪一邊

网友D:
軸心會搖就換一台吧~
修理應該划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軸心會搖就換一台吧~
修理應該划不來~

家人也說要換一台。這台應該不會再弄了…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