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庫存的啟亨 TV BOX 一個酷幣起標
關閉

楼主(2016-12-22):
這台TV BOX 是我從老闆的倉庫找出來的,連封口都是我拆的,是一台全新品,連保證書都有,不過那已是一張廢紙,線材沒有照到就不補拍了(1條VGA 線跟1條AV 線),第三張照片右下角的空位就是在放線材的。

2016/12/25 13:00結束,得標者若需郵寄,請在結束後跟烏骨雞學姐聯絡郵寄事宜。

网友:
捧場 10個酷幣~

楼主:
請問這種東西目前有何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種東西目前有何用途?

多種設備影像要用電視輸出吧!
類似電視盒(類比輸出)
例如:電腦要輸出至電視~
老大你不要考我,
你那麼聰明~
看說明圖就知道了...
我想用來當切換訊號(DVD,數位電視盒,電腦)
應該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種設備影像要用電視輸出吧!
類似電視盒(類比輸出)
例如:電腦要輸出至電視~

我沒有要考妳,我只是很納悶這種產品目前還有什麼用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有要考妳,我只是很納悶這種產品目前還有什麼用途?

這種東西我目前也還在用,我會把第四台的來源AV轉換輸出成VGA給螢幕用,方便測試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東西我目前也還在用,我會把第四台的源AV轉換輸出成VGA給螢幕用,方便測試螢幕 ...

原來如此

网友:
這個是電視盒。這款應該是單純用來接 有線電視電纜 ,把電腦顥示器當做螢幕來看電視!可能無線電台也沒有!更遑論接網路了!
不過目前大都是用網路看電視了,像是 OVO 及小米盒子

网友:
這台功能具備有
1 . 有線電視 跟 無線天線輸入 (不包含數位電視頻道)
2 . AV 端輸入
3 . S-VIDEO 輸入
4 . VGA 輸出
5 . 喇叭輸出

能夠用在 將 電腦螢幕 或  VGA輸入的電視螢幕(有線調諧器壞掉的) 當電視使用  (因目前無線已無法收視  無線只有數位的才能收視)

网友:
他其實就只是一個帶影音輸出的類比TUNNER !!

网友:
問題是,現在都是數位訊號了,

网友:
監視器也可以

网友:
這東西木有用了~~~~
無線台=訊號數位化了
CATV=準備完全數位化訊號了

想當年俺買一台,花了五千多兩銀子.....

楼主:
恭喜妳得標,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