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比電視的TUNER再應用

楼主(2016-12-22):
苗栗地區的有線電視,已經開始分區數位化了
相對的,類比的TUNER也慢慢的無用武之地
隨說不會刻意的去拆裡面的TUNER
不過要取得也不是很困難
----直接轉入正題-------------
在國內,有人用 ARDUINO 的 IIC 去控制 TV TUNER 選頻(110Mhz~130Mhz) 再把其 IF 訊號用 LA1600 解調
也有人用來做寬頻帶無線電接收機 (45Mhz~850Mhz)
不曉得論壇裡面,是否有人有興趣一起研究研究

Arduino to control an I2C FM Tuner (FM收音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KOTPmJQQI

40Mhz~850Mhz接收機
https://qlfecv.wordpress.com/201 ... nalogica-y-arduino/

露天賣場
LA1600 小型款航空接收第二版接收套件半成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5073792238#auc

网友A:
昨天才發別壇在資訊類似的問題
不過想聽的是FM 88-108
拆來的TUNER 是 UVE50-AWO4D
有人說 STEP 62.5KHZ, 不合用
I2C 電調, PLL 是 TOSHIBA 的 TD6359

网友:
我可以幫忙研究程式,如果出了問題 ^^
剛看了一下,連結裏程式都完成了說

网友B:
這個我有興趣,但是改成接收機滿足不了我最好是能改成頻譜顯示器。

可是 TV Tuner 模組的型號很多款,每一種的控制碼都差很多,還是得針對幾種常見的來改軟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才發別壇在資訊類似的問題
不過想聽的是FM 88-108
拆來的TUNER 是 UVE50-AWO4D

上班時間不好意思連進去 YOUTUBE 看
不過 PHILIPS 一直是數位控制TUNER的祖宗
可以參考 PHILIPS(NXP) MK3  系列  許多後輩都會來致敬相容

FQ1216 PAL DKBGI / FQ1236 NTSC MN

為例 步進頻率STEP 62.5KHZ, 不合用.....
  可以參考這段...

Ratio Select Bits
RSA = 0, RSB = 0 gives 50 kHz step-size
RSA = 0, RSB = 1 gives 31.25 kHz step-size (for slow picture-search)
RSA = 1, RSB = 0 gives 166.7 kHz step-size
RSA = 1, RSB = 1 gives 62.5 kHz step-size (for normal picture-search)

附圖裡的 Ratio Select Bits

楼主:
目前我也是積極的在收集 TUNER
也還不確定哪一款比較合用
-------------------------------------------------
今天才又拆了一顆 FQ1236
結果步進頻率卻是不適用的~~~藍獸

SN761678B <==這顆不曉得合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班時間不好意思連進去 YOUTUBE 看
不過 PHILIPS 一直是數位控制TUNER的祖宗
可以參考 PHILIPS(NXP)  ...

s大
其實初學
並不理解人家為何這樣說
初步看datasheet
xtal 4MHz 就得67.5khz
如果換成3.2MHz就得50KHz
但是依然不明白他這個原理或者實際說啥
還又手邊沒有philips的tuner
所以難搞
YouTube那個是tuner本身有fm解調 相對很容易 不用自己搞變頻 就是不需要自己做os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有興趣,但是改成接收機滿足不了我最好是能改成頻譜顯示器。

可是 TV Tuner 模組的型號很多款,每一 ...

那只有sdr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有興趣,但是改成接收機滿足不了我最好是能改成頻譜顯示器。

可是 TV Tuner 模組的型號很多款,每一 ...

數字電調的不難 除非沒有datasheet

网友:
之前研究過這個 純模擬的沒數字電調 只有束之高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507&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班時間不好意思連進去 YOUTUBE 看
不過 PHILIPS 一直是數位控制TUNER的祖宗
可以參考 PHILIPS(NXP)  ...

50Khz 的步進頻率應該可以用在業餘無線電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也是積極的在收集 TUNER
也還不確定哪一款比較合用
---------------------------------------------- ...

研读了两个类似的 TUNER 电路图, 雄大参考看看
在想为何用都用 4MHZ XTAL 做PLL, 然后一般是 62.5KHZ STEP, 是不是跟美国的电视频道或者CATV的分布有关
所以去找了一本关于台湾电视机的资料, 抄了一个频道表, 看不太明白

TUNER SCH1

tuner circuit

tuner circuit

TUNER SCH2

tuner circuit

tuner circuit

这个是偶用的 TUNER, 62.5KHZ STEP, 4M xtal, 计划改了XTAL到 3,2M降频, 让它的STEP变成50KHZ, 不过没有工具没能力验证是否成
这样IF后再变频就完全没有把握了, 失败机率太高

UVE50-AWO4D mitsumi tuner

UVE50-AWO4D mitsumi tuner

TW TV / CATV channel table

TW TV channel

TW TV chann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读了两个类似的 TUNER 电路图, 雄大参考看看
在想为何用都用 4MHZ XTAL 做PLL, 然后一般是 62.5KHZ STE ...

目前我手邊是有一組 F1236/F H-5
直接就有 影像&聲音  輸出了
有興趣的人
建議找有含解調的模組
這種只有IF輸出的
適合外加LA1600做飛航的AM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