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騰駭客卡(還原卡)

楼主(2016-12-22):
手上有一批(約20片)全新未拆的蓮騰駭客卡,也就是還原卡,不知有沒有人有需要,要的人可自取也可寄送,但運費需自付,如果人數過多以一人一片為主,以貢獻論壇最多人為優先,謝謝

网友:
這個好東西應該有作業系統的限制吧!

网友:
可能有人有需要,我PO 一下說明 PDF 檔!大家參考看看哦! 蓮騰駭客卡(還原卡).pdf (1.51 MB, 下載次數: 32)

网友A:
卡上有 option rom 對映0xc8000-0xdffff的位置 jump,表示它不支援  PNP~更老舊。
應該已不適用大家手上的電腦了。

這塊卡應該只適用於以前 DOS時代~
原理是串接 interrupt service INT 13H 的功能來做判斷/保護/隱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上有 option rom 對映0xc8000-0xdffff的位置 jump,表示它不支援  PNP~更老舊。
應該已不適用大家手上的 ...

這塊卡可以使用視窗版,但是使用視窗幾我真的忘了,太多年沒用了,都忘記了

不過依目前的系統及電腦規格都不能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卡可以使用視窗版,但是使用視窗幾我真的忘了,太多年沒用了,都忘記了

不過依目前的系統及電腦規格 ...

hankhu大~

我就不解釋了,說DOS大家比較了解~
而不是說也可以WIN31/WIN95/WIN98了,因為這些作業系統的底層,是有不同設定可以選擇。這些是過渡的系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_13H

Under real mode operating systems, such as MS-DOS, calling INT 13h would jump into the computer's ROM-BIOS code for low-level disk services, which would carry out physical sector-based disk read or write operations for the program. In MS-DOS, it serves as the low-level interface for the built-in block device drivers for hard disks and floppy disks. This allows INT 25h and INT 26h to provide absolute disk read/write functions for logical sectors to the FAT file system driver in the DOS kernel, which handles file-related requests through MS-DOS API (INT 21h) functions.

Under protected mode operating systems, such as Microsoft Windows NT derivatives (e.g. NT4, 2000, XP, and Server 2003) and Linux with dosemu, the OS intercepts the call and passes it to the operating system's native disk I/O mechanism. Windows 9x and Windows for Workgroups 3.11 also bypass BIOS routines when using 32-bit File Acc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上有 option rom 對映0xc8000-0xdffff的位置 jump,表示它不支援  PNP~更老舊。
應該已不適用大家手上的 ...

那個... ISA Slot...
現在除了工控電腦... 好像也找不太到地方能插了吧?

网友:
之前客人需要還原功能也買了這片還原卡,買回來才發現不適用於win7,那5片還原卡也不知道丟到那個角落了。

网友:
以前小學的時候,學校電腦全都有裝蓮騰再生卡,那時候作業系統是win98,模糊的印象中跟樓主的這個好像一樣

网友:
想當年~~這東西是3C門市坑人滴好幫手咧~

客人:老闆~俺電腦怪怪滴,好像中毒了~~幫俺重灌好唄?!

老闆:好哩~~~你晚上來拿就好咧,資料麻煩你寫一下....

客人走後~~~~老闆:小A~~那鍋電腦你幫她還原一下,收費1000!

我就泡好茶等它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