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指針式電表選擇

楼主(2016-12-22):
話說唸高工開始接觸三用電表,當學生嘛當然可以用就好,跟大部分同學一樣都是買 YF-370,少數同學購買 SANWA 黑金剛 360-YTR,可能家境很好吧!其實當時 YX-360TR 已經上市了,那時候的 YF-370 外型、電路就是仿自 YX-360TR。

之後當兵、就業、創業,一直忙於工作也沒去想那麼多,期間都是使用國產電表,這幾年到了退休年齡,尤其加入癖酷網之後,感覺工作賺錢之外,自己興趣的專業似乎也可以當樂趣,所以興起購買 SANWA 指針電表的念頭。

目前市面上買得到 SANWA 新品電表就這三種:

1. YX360TRF
2. CX506a
3. EM7000

YX360TRF 價位不貴很容易接受,我不滿意的是那個外殼,雖然盒式的易於保存,但外型也大上許多,固定式的測試棒不能隨意更換也是個缺點,電阻測試檔雖然有RX100K檔,但開路電壓都是 3V,不是慣用電表 RX10K檔開路電壓 12V,這對測量電晶體洩漏電流會有很大的影響,曾經拿YX360TRF類似機種驗證過,測量電晶體會造成誤判。

CX506a 價格高了一些還可以接受,檔位涵蓋範圍也設定得很合適,雖然沒有 RX100K 檔,但 RX10K 檔開路電壓是 12V ,這跟傳統電表結構較類似,50KΩ/V 直流輸入阻抗與 15uA 滿刻度表頭也是魅力所在。缺點是只有 LI 刻度,沒有 LV 刻度。

EM7000價位最高,直流各檔都可以調整成中央零點,其實 EM7000 已經不是傳統電表,是有電源開關的儀器,各檔都需要那顆 9V 電池當電源才能工作,比較像真空管時代的 VTVM ,高輸入阻抗是它的特色,歐姆檔檔位也很齊全,從 X1~X100K 6擋到齊,但跟 YX360TRF 一樣,RX100K 檔開路電壓是 3V,不利於電晶體判斷。LI、LV刻度都不見了。

初步評估如上,請有用過以上三機種的網友多多提供意見,感謝大家。

其實 SANWA 若能將 YX-360TR 復刻,以大約 YX360TRF 價格來賣,我想銷路應該會很好,至於 360-YTR 就不必了,那顆 22V 電池應該買不到了吧。

网友A:
我也很喜歡日本三和的電表,這三台我就中間那台CX506a 沒有,還記得多年前我貼底下連結這篇YX360TRF 時,你也有訂正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47-1-1.html

EM7000 老會員應該看過好幾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06-1-1.html

EM7000 把它歸類在一般三用電表是比較委曲它。

使用比較高檔的指針電表對修理有沒有幫助就不提了,不過我的感覺就是在測量時,覺得它反應給我的數據我比較信賴,心情也比較好而已。

那CX506a 為何沒買?退休後還買這個怕會讓烏骨雞學姐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喜歡日本三和的電表,這三台我就中間那台CX506a 沒有,還記得多年前我貼底下連結這篇YX360TRF 時,你 ...

是啊,就是看到您那兩篇才開始想買 三和 電表來用順便當紀念,要不然早已忘了這回事。

其實我更喜歡 SANWA YX-360TR 那種樣式,只是買不到了,只好找新款的了。

不過 CX506a 已經上市很多年了,不知道會不會出新款?

網拍賣家說 YX360TRF 是在出清庫存,說不定會停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看到您那兩篇才開始想買 三和 電表來用順便當紀念,要不然早已忘了這回事。

其實我更喜歡 SAN ...

有人喜愛收藏小汽車,也有人喜愛收藏凱蒂貓,我們可以專收藏指針電表......,當然是要收藏有價值的才行,產品上市一段時間一定會出新款,所以結論就是不管那時候要出新款,現在統統買下來........

网友:
老大不是專門收藏學姊的嗎?!~~

把到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碰到更正的~現在通通把起來n_136|

网友A:
早期的電表裡面的零件都是手工焊的,逢山開洞,遇水搭橋,電阻燒了就直接在波段開關上換,現在就算重新生產360TR 也不可能這麼做了,一定也是捨棄專用的波段開關,把開關線路直接做在電路板上而已,我以前也有一台360TR,當年朋友的兒子考進電子相關科系,就送給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電表裡面的零件都是手工焊的,逢山開洞,遇水搭橋,電阻燒了就直接在波段開關上換,現在就算重新生產 ...

當下有沒有跟朋友的兒子講 ....

這個是加持過的 ... 要當傳家寶呀

网友B:
360 從 22v 電池版 開始用... Rx1 檔 19.x 電阻燒了 n 次.. 也跌壞了五六台吧, 是表頭的軸心游絲跌移位..... 506 也用過一台, 壞了就沒再買回... 可能用慣了 360 覺得他好用. 到現在還有一 台 YX360-TR 還在服役, 這台應該是二十多年前買的. ... 最懷念的是 22V 版的 360 , 選擇制是凹下去的, 買回來就把彈片螺絲帽搞鬆, 然後轉檔用探針撥就成, 省便快捷.

我的指針表...

我的指針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 從 22v 電池版 開始用... Rx1 檔 19.x 電阻燒了 n 次.. 也跌壞了五六台吧, 是表頭的軸心游絲跌移位.... ...

大大也是電表控啊,收編這麼多老表,價值非凡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 從 22v 電池版 開始用... Rx1 檔 19.x 電阻燒了 n 次.. 也跌壞了五六台吧, 是表頭的軸心游絲跌移位.... ...

左側和右側這兩台真的很特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 從 22v 電池版 開始用... Rx1 檔 19.x 電阻燒了 n 次.. 也跌壞了五六台吧, 是表頭的軸心游絲跌移位.... ...

哇! ...
你到底是買來用或買來收藏啊?
那張照片顯示出年齡了 ...

网友:
做這行久了自然垃圾一大籮... (別人眼看) 但我們總會留下不捨得掉的, 有用的, 有感情的. 價值只在心中. 有天要掉的時候可能還要付錢給人搬掉....

左側的是絕緣測試表, 右側是年青時需經常測試高壓晶體管 Iceo Icbo 和 hfe match pair, 但那時這種東東厰製品買不起, 自己造的.

网友:
想选择指针式万用表的人都是想利用高阻档内高电压电池来判断二三极管稳压管瓷介电容的不稳定漏电,所以你所列三型号中我建议你选第二种CX506a,维修中测量电压可用数字万用表更方便,维修中除直接短路故障外都是通过测量电压来判断哪部分电路可能出问题,范围比较广,也就是粗略判断,但要判断具体是哪个元件出问题,这时我会断电先在路粗测经分析怀疑有问题的元件,在路测电阻阻值用数字表,测量数据怀疑时再用指针表测,在路粗测二三极管正向电阻用指针表低阻档判断,怀疑不稳定漏电的二三极管稳压管可脱开一脚或拆下用高阻档仔细测量,如果怀疑瓷介电容不稳定漏电,应避免烙铁加热影响,有些漏电的瓷介电容加热拆下测量变好了,所以我尽量脱开与这电容连接的其他元件脚再用高阻档在路测量,即不烫到电容脚又使这脚悬空再测,我碰到用低阻档在路测出二极管正向电阻异常,拆下测量变好了,应是内部PN结或与引脚之间接触不良,半年前曾在本版说过查出时好时坏二极管过程,9楼:http://bbs.pigoo.com/thread-60523-1-1.html
我买过3个指针表,初学时买第1个表的10K档用15V电池,多年摔打到最后表头摔坏了,买第二个是500型,原以为10K档是15V电池,结果变成9V电池,9V嫌低,后来又买个其他型号10K档用15V的表。

网友:
下星期回家我也把我剩下的電表讓它們排一排照個相好了

网友C:
手边也有一台SANWA表,质量没得说,但是,消视差用的反光镜都是铝片,灰蒙蒙的,反光不好。不晓得早先的表是否也如此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边也有一台SANWA表,质量没得说,但是,消视差用的反光镜都是铝片,灰蒙蒙的,反光不好。不晓得早先的表 ...

可能是你那邊的濕氣較重氧化了吧!我的電表不會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喜愛收藏小汽車,也有人喜愛收藏凱蒂貓,我們可以專收藏指針電表......,當然是要收藏有價值的才行, ...

老大在誘拐同好者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再誘拐同好者加入…

現在才要收集已經不容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那邊的濕氣較重氧化了吧!我的電表不會耶!

没有啊老大!新的到手就是那般那。请问老大的确定是玻璃反光镜么?我的看起来是刻度盘(铝质)作无漆处理的,但是没有作镜面处理,所以很毛糙。不知是否是有意为之?

网友E:
反光鏡看起來應該是鋁質的,
但我有一台YX-360TRD,應該接近15~20年了,
反光效果還是很明亮耶(不會灰濛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老大!新的到手就是那般那。请问老大的确定是玻璃反光镜么?我的看起来是刻度盘(铝质)作无漆处理 ...

這就很奇怪了,難道sanwa有山寨品出現?一般看到都亮晶晶的,指針可以倒影在鏡面裡。

像picco9大在這篇裡的CX506a鏡面是很亮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06&highlight=cx506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光鏡看起來應該是鋁質的,
但我有一台YX-360TRD,應該接近15~20年了,
反光效果還是很明亮耶(不會灰濛 ...

这个不叫反光镜,叫指示值修正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老大!新的到手就是那般那。请问老大的确定是玻璃反光镜么?我的看起来是刻度盘(铝质)作无漆处理 ...

應該不是玻璃

网友:
左下是我最喜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