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飛利浦 190CW8 (波浪漣波干擾紋 , 畫面 一開 一關 閃爍)

楼主(2016-12-23):
飛利浦 190CW8 維修

前言:
各位大大貢獻了那麼多,終於可以來貢獻一篇了

LCD型號: 飛利浦 190CW8

故障情況:
          1.畫面模糊、有橫條文雜訊(波浪漣波干擾紋 )

          2.進入電腦畫面後,畫面 會 一開 一關 閃爍
            聽朋友說,之前一開始會閃爍一段時間後就會正常,最近開始都會一直閃爍
            所以未看到LCD前研判可能是內部電容損壞

故障查詢:
          因為我沒有量測訊號,一些只是推理判定

          1.在剛開機時的 飛利浦 logo畫面
                        此時畫面 清晰,沒有雜訊

          2.在未接電腦時,LCD開機後會出現 "無訊號" 提示視窗
                        此時此時畫面 清晰,沒有雜訊,且後,畫面 會 一開 一關 閃爍

          3.拆機後,以目視查看電源板、AD板,並沒有電容 損壞狀況

          依照以上3點判斷, 面板、邏輯板 應該是沒問題的,那就只剩下 電源板 與 AD板

          所以鎖定AD板

故障處理:
          1.第1步:重焊AD板 主IC
            我查詢了網路上對於這一台的維修分享,有一篇有提到畫面問題,從新焊接 AD板主IC 會改善。
            故我做了重焊的處理,結果沒有改善。

          2.第2步:更換AD板上大顆電容
            在記得之前我有一款LG的32吋電視,也發生 "畫面模糊、有橫條文雜訊" 的情況
            網上大大指導我將AD板上的大顆電容全部更換看看,更換後果然完修LG電視。
            所以這次將所有電容更換後(100u 16V *4,10u 16v *4),完修正常。應該 換100u 16v電容即可

            AD板 左邊4顆電容為 100u 16V,右邊4顆電容10u 16V

結論:
       若是這一台LCD遇到類似情況,可以先更換AD板 電容看看,不行的話在重焊主IC(主IC重焊需要技術)

波浪漣波干擾紋

波浪漣波干擾紋

全部

全部

電源板

電源板

AD板

AD板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吸取經驗~~

网友:
恭喜j1178sv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n_116|

网友:
這種AD板上一堆電解電容的LCD很詭異,小弟以前修過三隻鳥的VX912,症狀是油畫,就是AD上的電解電容換掉就好了

网友:
所以換電容先...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