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 電晶體測試器套件,可用嗎?

楼主(2016-12-23):
常為了檢測三極管搞不清楚好壞,無意間在沒屋頂看到這個套件,線路簡單,又便宜,不知可行嗎,會損壞零件嗎?麻煩各位大大幫我看看,我想在電源正.負端,LED前加一個1N4148保護有用嗎?

网友A:
個人覺得,用個電錶來測可能更好!
純個人想法,無特別意思!因為:

1. 你需要先確定 EBC 極
2. 功能太簡單
3. 這台有個大問題,CE 短路就沒辦法了!因為 LED 燈永遠是亮的!

用數位電錶量這些很快的,同時可依降壓判斷出 BEC 極

网友:
在麵包板上搭一個   或是去買個晶體測試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覺得,用個電錶來測可能更好!
純個人想法,無特別意思!因為:

我也贊同這3個觀點

強伯說的客氣,  若我來說這比玩具還不如, 是個很混蛋的套件

應該多練練用指針/數位電表測, 可以訓練基本功
這才是電子設備維修的推理基礎

晶體測試儀是給基本功紮實  不須再費時間的進階者使用

网友:
應該不會損壞待測電晶體或LED,可免用1N4148

网友:
用指針電表比較泛用吧,用RX10檔判斷半導體單向導通特性即可找出B極,再利用RX10K檔配合生化電阻(手指皮)就可分辨出C與E,以此也可以判斷電晶體、二極體好壞。

楼主:
11N90C場效應管檢測方法一樣嗎?我新手剛入門是否搞混了。
我用麵包版做一個照樣檢測不出來。

网友:
用數位電表測電晶体的BCE 其實很簡單,以 NPN 來說,BE 及BC 因為順向關係是導通的,但降壓會不一樣,BE 的順向電壓會稍大於BC.

另外FET  的GD 是用電壓導通SD極,以前我測mos-fet 先用電阻檔給 GD 極一個順向電壓,再來量 GD 極應該是導通的,若要該它不導通,在 GD之間給用電阻檔給它一個反向電壓或短路 GD極,它就不會導通了!

不過要注意的是數位電錶和指針式電錶,測試端的正負極可能不一樣,例如數位式電錶紅測試棒是正電壓!

更正:是用數位電錶的二極体測試檔,而是是用電阻檔,因我的電錶是 UT71E, 二極体測試檔附在電阻檔內,才有此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N90C場效應管檢測方法一樣嗎?我新手剛入門是否搞混了。
我用麵包版做一個照樣檢測不出來。 ...

最簡單初步的方式用數位電錶量二極體檔
黑筆碰中間腳(D) . 紅筆碰右邊腳(S) . 此時讀數約0.5xx
最左邊的腳把它當門卡感應(G)
紅筆去碰一下在碰回右邊腳(S)(黑筆不動) . 此時應導通
換紅筆不動 . 改用黑筆去碰一下在碰回中間腳(D) . 此時應回復一開始的讀數

紅筆開門黑筆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簡單初步的方式用數位電錶量二極體檔
黑筆碰中間腳(D) . 紅筆碰右邊腳(S) . 此時讀數約0.5xx
最左邊的 ...

感謝win00大總算有了解了,試了應沒壞,非常感謝!
另想請教為何場效應管的三隻腳數據表,不是標E.C.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n00大總算有了解了,試了應沒壞,非常感謝!
另想請教為何場效應管的三隻腳數據表,不是標E.C.B? ...

這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n00大總算有了解了,試了應沒壞,非常感謝!
另想請教為何場效應管的三隻腳數據表,不是標E.C.B? ...

一般而言,NPN與PNP電晶體是E.B.C(只是要注意!型號不同,標示會略有不同,要以該晶體Datasheet為主)
然而,N-Channel與P-Channel場效應電晶體,則是G.D.S(晶體正面由左至右)

11N90C是N-Channel場效應電晶體,版大可以把型號查詢一下就會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n00大總算有了解了,試了應沒壞,非常感謝!
另想請教為何場效應管的三隻腳數據表,不是標E.C.B? ...

因為半導體構造不同     也造就了不同的的電氣特性
還要再多查查資料 要能夠推論出  為何半導體可以被控制為止   N與P  在製作過程發生了什麼事加了什麼  為什麼同樣是矽基  卻可以有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可以分別出不同的特性

  電子  與電洞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