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磁爐TIH-1300D(故障代號E1)

楼主(2016-12-23):
請問各位,我的該款電磁爐出現訊息E1訊息,請蜂鳴器也一直嗶嗶叫,
用電容錶量測兩個10uf/150v 電容,量測結果皆正常,

也量測其他電容皆正常,

IGBT 也量過了,應屬正常, 因為GB OR GE 都不導通,唯獨CE 會導通,

橋式整流量測結果應屬正常,

我有發覺到加熱盤上有一顆類似二極體的物件,但是應為沒有型號,無法購買,但用電表量測皆不通,這是正常的嗎?若將這個電子零件直接端路,會怎樣嗎?可以先以此試試看嗎?

綜合上述,還有可能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呢:?  請各位板大給予小弟我一些意見,感謝!

電路基板

電路基板

网友:
加熱盤上那個是NTC    玻璃的

IGBT  CE    導通代表掛了   但是一般而言應該像是保險絲 橋式整流這些一起掛才對呀
單掛IGBT我沒聽說過

楼主:
我有上網查一下該款IGBT 規格,他的構造是這樣,所以我用電表的二極體檔位量測一下CE,可以測得0.4 v 左右,請問這樣是正常的嗎?

還是說IGBT 正常來說CE 不管紅ˊ黑測試棒,則樣反向測試,都不應該導通呢?  如果導通就是IGBT 損壞了呢?謝謝!

楼主:
請教先進們,小弟我所有電容都更換新的了, 但還是顯示E1 狀態,因此想請問是否如上層所版大所寫的CE 導通就是
損壞的呢?因為如上層我有張貼一張IGBT 的圖片,因為CE端有一顆二極體,所以當我量測CE 時就會通,
前提是我是三用電表紅棒(E) 黑棒(C) 電表檔位二極體測試檔, 反之若紅棒(C) 黑棒(E) 不通的,我是這樣判別IGBT 的好壞的,不知這樣是否正確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先進們,小弟我所有電容都更換新的了, 但還是顯示E1 狀態,因此想請問是否如上層所版大所寫的CE 導通就是 ...

這篇看一下.也許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22269-1-1.html

這幾顆檢查一下

楼主:
樓上版大 您好,
       您所要我檢查ˊ的那三顆晶體,我直接換新品,但結果也是一樣,訊息出現E1 , 是否還有其他地方需要檢查呢?

控制板上的IGBT 型號是H25R1202 (這顆若是電表紅黑棒互換,其中一次會通,因為CE處有一只二極體,所以會通是對的嗎?)
                 橋是整流是 U15K 80R

898.13 KB, 下載次數: 47

IGBT DATA

网友:
IGBT .橋整.有拆開量嗎?我直覺送修會比較快

网友A:
E1是偵測不到鍋具

R5檢查一下,還有6顆橙色的二極體好像是1N4148--------------沒記錯的話

楼主(2017-01-24):
引用 网友A:
E1是偵測不到鍋具

R5檢查一下,還有6顆橙色的二極體好像是1N4148--------------沒記錯的話 ...

您好:
      二極體我都換新了,IGBT / 橋式整流/ 高壓電容 這些我都換新了,還是出現E1 , R5 我還需要檢查看看,
謝謝您的提醒,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版大 您好,
       您所要我檢查ˊ的那三顆晶體,我直接換新品,但結果也是一樣,訊息出現E1 , 是否還有其 ...

會出現E1訊息,已經跟你說有電來了,電源輸入就不用再費工查修了,再往後級查吧!

网友B:
網路上找的,字有點小,請您另存後放大看

不檢鍋請先查那顆躺平的黃色變壓器是否開路或脫焊,再由腳位查週邊零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的,字有點小,請您另存後放大看

不檢鍋請先查那顆躺平的黃色變壓器是否開路或脫焊,再由腳位查週邊 ...

您好:
     請問這類型的變壓器是否電子材料行可以買的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請問這類型的變壓器是否電子材料行可以買的到?

沒看過外面有在賣,大概只能訂做或殺肉

楼主:
未命名的擷取頁面 .pdf (42.4 KB, 下載次數: 39)
引用 网友B:
沒看過外面有在賣,大概只能訂做或殺肉

黃色變壓器我測量結果如下,其他周邊電阻也都一一檢測,沒有問題!會是IC(LM339N,這顆要怎麼量測呢好壞?)出狀況嗎?

如圖片所示,紅色區塊為黃色變壓器,藍色區塊為檢修區塊(目前該區塊零件檢修都沒有問題,電晶體已直接換新品)

一邊是0.5 歐姆
一邊是0.9k 歐姆

這樣正確嗎?有點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