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用SMPS電源板,怎麼接線開啟

楼主(2016-12-23):
請問: 電腦系統HUB的5V/12V的SMPS電源板,怎樣接線開啟?
+12VP.S(藍)、S-(灰)、P.F(灰)、P.G(棕)

网友:
廠商: SKYNET
型號: DLN-Z123

請將以上兩項 資料揀去添上
-----------------------------------
1. 優先將 +12VP.S(藍) 往回查線路
2. S-(灰) 可能是 SENSOR 遠端回授穩壓腳  往回查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