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電視 TL3299TV全無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6-12-24):
版上各位前輩好.小弟入行年資淺.想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二.這片故障電源版小弟功力不足~只會量FUSE 有沒有壞~ 一次側DC電壓有~二次測完全沒有輸出.小弟手上有其他廠牌電源基板~想改線路試試~請問要怎麼改?  第14腳 ACD   12.13 腳沒標示  .第1腳O/F  U.3有勞各位前輩

楼主:
小弟手上拆報廢機得到二片電源版  標示 S_C  I_C   B_C   .INV_CTL BRT_CTL的腳位是什麼意思?要怎麼接? 第二片基板更簡單 只有PWR控制腳.可以改嗎?

网友:
前輩看到你這樣的問法,大概都不敢回了....."只會量FUSE 有沒有壞"
版上有很多新手教學文件,請先打底練基礎,不然沒回答也是正常的...
改版的電流,電壓,啟動腳都要注意,每種廠牌不同,若要改版必須要對各家都有摸過的師傅才會懂腳位定義
你貼的下面那幾張是聲寶系列用的電源版,定義查一下就知道了(版上的文章很多)

网友:
二次側電壓沒有是正常的,因為待機電源要經過電視主板的啟動後給訊號到電源板,電源板才會啟動其它電壓給主板跟高壓板,如果這種原理都不懂的話,還是別貿然自行維修比較好,本來是好的弄到壞掉就很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手上拆報廢機得到二片電源版  標示 S_C  I_C   B_C   .INV_CTL BRT_CTL的腳位是什麼意思?要怎麼接? 第 ...

你原板應是FSP212-3F04,CNS1和CNS2接腳定義與這電路一樣,

要改板的話,要找約210W以上電源板
BLKT_CNTL: 背光ON
EXT_PWM: 亮度控制
POWER_ON: 開機ON(綠燈亮)

補充內容 (2016-12-28 04:34 PM):
要先學會確定電源板壞了,再思考改板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