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電視 LM-32V513高壓版短路求教

楼主(2016-12-24):
各位前輩好~小弟測得晶體 K4075短路~照片中已拆除>請問直接更換K4075會好嗎?請各位大大費心了.謝謝.

楼主:
粗心了  ~~~趕快補照片~~~

网友:
你要确认高压变压器完好,驱动信号正常,才可换4075

不然装上很快又挂

网友:
換一塊比較保險~
不然很快K4075又掛了~

网友:
拆掉另一邊的兩顆 mosfet ,對照量測兩變壓器各點阻值,確定無太大差異,
換上同型號的  mosfet 才有可能完修。

楼主:
來去試試~~~感謝了

网友:
EEFL灯管,我只在LG屏幕上面见得多。

网友:
控制高壓電路的IC可能也掛點了,先參考IC的datasheet,跑線路量測是否有元件短路或接地,元件都正常的情況下才能更換新品上電測試,不然有短路沒解決只是一直燒元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