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UPER SL-8400BTX 無電源(完修)

楼主(2016-12-24):
這顆POWER 是從資源回收場撿回來試試的
型號:SL-8400BTX

拆開後發現下列問題(2顆凸電容、D8燒毀(CT PR1504

更換以下零件,手邊無PR1504,拆了一顆廢POWER 找到PR1505更換上去

以下查到的資訊

更換後就有數值哩!加上負載熱機

多謝觀看也多多指教

ps.修復完才看到露天賣一顆才180元.以為挖到寶.0.0

网友A:
別這麼想!
修好時成就感是無價的!
過程中也獲得寶貴的經驗!

网友B:
這台看來好像是 BTX規格的,不是一般 ATX 規格,我是由編號猜的!

网友:
能修好就是厲害

网友C:
個人認為修復的物品,若不是以販賣圖利為前提,就不需考慮市場殘值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這麼想!
修好時成就感是無價的!
過程中也獲得寶貴的經驗!

嗯,知道了,謝謝喔

楼主:
也只是目測維修,還在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認為修復的物品,若不是以販賣圖利為前提,就不需考慮市場殘值的問題了!! ...

是的,這個是要自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看來好像是 BTX規格的,不是一般 ATX 規格,我是由編號猜的!

大概吧,不是很了解@@

网友:
恭喜完修,這種規格的萬一臨時要用也是不好找,留著可以預防萬一

网友:
恭喜完修,成就感無限,
自己用得到都是無價.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能夠修護 就代表技術會更上層樓

网友:
完修無價

网友:
能修好就不簡單了,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