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42E5W 畫面顯示異常

楼主(2016-12-24):
想請問一下   這樣算是面板NG嗎

畫面大部分都是白色    左半邊 有一些區域    是黑色
感覺不是主板 或是 T-COM 故障
請問有前輩   可以提供方向    給我參考嗎

型號

型號

電源版+LED聲壓板

電源版+LED聲壓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故障畫面1(左半邊顯示黑色)

故障畫面1(左半邊顯示黑色)

故障畫面2(左半邊顯示黑色)

故障畫面2(左半邊顯示黑色)

故障畫面3(左半邊顯示黑色)

故障畫面3(左半邊顯示黑色)

网友A:
先清洗下屏线,检查主板输出的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后检查边板上DC/DC变换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如没异常,或许有可能是屏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洗下屏线,检查主板输出的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后检查边板上DC/DC变换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謝謝提供 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