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了個 DONGAN LJH-90A 來玩玩,需要自耦變壓器?

楼主(2016-12-24):
跑去標個 DONGAN LJH-90A 來玩玩點火變壓器..

規格如下 ( 有圖 )
120V  60HZ  250V  10KV  22mA

不過曾看他人還另外安裝自耦變壓器.. ( 看樣子好像是 0 ~ 140V )
( 不知是穩壓而已,還是有放大功能 )

請問..  這意思是說..
我可以用 自耦變壓器,額外讓電壓衝上200多V ?
還是讓啥電流之類更強 ?

又如果 自耦變壓器 有這樣功能,我該挑哪種尺寸的來擴大功能 ?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輸入額定電壓是120V,接自耦變壓器也別讓電壓高於120V

楼主:
所以說.....
這個我只能讓它定壓在 120V..

然後無法放大或縮小它的點火. 火弧. 電弧. 狀態 ?!

看樣子..  好像也沒啥搞頭 (不多) ?!

网友:
輸出功率在設計時已定,加自耦變壓器是可以由最大(250VA)向下調整

网友A:
高壓的限制在這個點火變壓器上,由本身的繞線方式與絕緣材料來限制,不要妄想再提高電壓了。
老變壓器的高壓絕緣一定會劣化最好先用高阻計先測過其高壓與二次側與高壓與外殼的絕緣阻抗後再來通電,通電時一次側一定要裝保險絲,其電流規格一定要先算好否則很快就會報廢了。
台灣的潮濕環境也很不合適這類的高壓變壓器的保存與使用。

當然可以用可調式自耦變壓器來調整高壓,只是電壓不要超過變壓器的規格。
還有這是大電流(22mA)的高壓產生器,要特別注意安全。
如果真想再提高電壓還是有辦法用二極體倍壓線路搭棚倍壓上去,前提是要先能找到高壓二極體與高壓陶瓷電容器。

网友:
以前看過機車點火高壓輸出與火星塞之間串接一段壓電陶瓷,這樣點火電弧增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的限制在這個點火變壓器上,由本身的繞線方式與絕緣材料來限制,不要妄想再提高電壓了。
老變壓器的高 ...

是需要它的點火功能..
縮小或放大的功能,算是看能否額外 OK..  ( 單純想法 )
不行也沒關係..
看樣子當時看過的影片,對方有自耦變壓,大概也是想穩定電壓..

我老妹最近很忙,不然我會叫她幫我去外國網頁下標買..
新的 ALLANSON 同規格好像是 3 ~ 4 千,二手的兩千以下.. (未含郵)
我標這個二手 2500 ( 原本 3000 )..  ※ 目前台灣網拍只有這顆

還有個霓虹燈變壓器,也可以點火,類似規格的話那個電量更大..
想想還是挑這個來玩玩就好..
=========

最近都在看 youtube 影片..  有關 DIY 的簡易功能..
剛剛看到用玻璃杯能夠起火龍捲..  也可以燒出三種顏色的火..
等等來看看研究. 哪種材料. 引起的不同顏色..

楼主:
變壓器的電壓不知會是多少,所以店家比著 8AWG  8mm 的線..
跟上次有所不同的,這次是銅線..  ( 一米 53 塊 )
原本挑 1.25 的 110v 插頭線,本來怕不ˊ夠用. 想改電磁爐的 2mm 線..
後來測試 1.25 後,應該沒問題..

整體基本是搞定了 !!
拉電弧大約可以測試釘子兩邊,各自約 5 公分..
是還有很多變化,以後再測試其他功能..

謝謝大家 !!  下台一鞠躬 !!
忘了說.. 以為包的還可以,結果還是被電了一下,改用棍子延長方式..
( 電的強度,似乎還沒有想像中的 "高壓電" )

网友:
真敢玩   那個高壓線  沒雙重絕緣  或是特定材質的我不敢用

我的話會算好特定電阻  去限制電流

輸出電壓可以提升到很高  一種是 去改變頻率即可

可流經的電流跟功率是被決定好的  這個沒辦法  輸入側的 電壓  其實可以調整

如果點火變壓器 內部是有其他電路 那沒得調了

高壓二極體跟電容必須要網購       或是裡用自製電阻跟電容 搭配特定距離的間隙      組合成馬克思火花發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