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電磁爐 CS-J6,突然斷電 ? (無訊號)

楼主(2016-12-24):
就在今天傍晚想要使用,按了開關沒多久就斷電了..

當初是在公司工廠買福利品 ( 外觀小瑕疵之類 )
印象中買了約 4 年左右,就燒保險絲了..
當時換保險絲以及維修其中一個零件..  歌林維修報價 500 元 !!

大約又過了兩年多,現在突然斷電,檢查保險絲..  沒燒斷 !!  ( 也無訊號 )

請問各位大大,可能是哪個壞了 ?
小問題就自己弄看看.. 大問題則乾脆買新的了..
( 記憶中好像買一千出頭,曾修理 500 塊,再繼續維修是興趣缺缺了 )

飛利浦變頻電磁爐的 4925 玻璃感應面板似乎不錯 ?!

网友:
請問沒多久斷電,斷電前按按鈕有反應嗎,風扇會不會轉

楼主:
有啊.   按鍵 OK..
然後煮一下子..  就斷電了..
( 煮水.. 水算是淺溫熱. 有些微氣泡 )

風扇倒是沒有注意..

网友:
紅圈裡的電阻是不是已經燒燬,顏色有點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按鍵 OK..
然後煮一下子..  就斷電了..
( 煮水.. 水算是淺溫熱. 有些微氣泡 )

請您檢查mcu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家樂福歌林的 CS-SJ005 電磁爐基本型 880 元..
電磁爐常常要用到,所以乾脆買新的..  ( 下標了, 等送上門 )

電阻的話.. 大約有 7 ~ 8 個顏色周圍怪了點..   電容沒鼓鼓..
我不知啥是 MCU

這台的話..  就看誰有興趣摸索.. 個人我免費雙手奉上...
( 自取的話,三重. 捷運菜寮站 ) 寄的話.. 麻煩..   = . = "

用電燈反光拍張更近的照..

网友A:
小弟沒猜錯的話,那顆有白色貼紙的就是MCU,那個有散熱片的三隻腳應該是穩壓IC,請您先上電量穩壓IC,電壓是否正常
多數經驗,MCU完全罷工症狀大概就是您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樂福歌林的 CS-SJ005 電磁爐基本型 880 元..
電磁爐常常要用到,所以乾脆買新的..  ( 下標了, 等送上門 ) ...

可以重新發佈到酷幣兌換站或好康報報,
贈送給有興趣修理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沒猜錯的話,那顆有白色貼紙的就是MCU,那個有散熱片的三隻腳應該是穩壓IC,請您先上電量穩壓IC,電壓是 ...

這篇你也回好幾次..  這台你收不收 ?
但有個條件..
如果修理好了..  希望你能來回應解決問題..
( 修不好沒關係. 我也可以免費寄.. 只是要看如何寄法.. 這個我不是很熟. )

不收的話..  我就放好康報報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你也回好幾次..  這台你收不收 ?
但有個條件..
如果修理好了..  希望你能來回應解決問題..

小弟不缺電磁爐。而且手上還有一台東元y1301電磁爐待修,您這台就留給有緣人了

网友B:
這台和東元那台是一樣的,一般壞0.33uf那個電容器,你的IGBT應該是掛了,橋式也要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和東元那台是一樣的,一般壞0.33uf那個電容器,你的IGBT應該是掛了,橋式也要換掉。 ...

症狀不像,掛橋整跟IGBT因為電流直接灌進保險絲,保險絲幾乎保證升天,樓主自檢保險絲是好的

楼主:
編輯完 10:59 分..
一個大約 11 : 15 就私信我了..

目前已送出.. 就看能否有解決的消息了..
謝謝大家...

网友:
維修要有始有終,請跟結緣者說一聲,還有人在等結果,不論維修好壞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編輯完 10:59 分..
一個大約 11 : 15 就私信我了..

謝謝大大給我練功的機會~     問題以解決

拿回來先拆機通盤完整檢視一翻
小電容只有一顆沒換 . 其他因不良都換掉了

這台最主要是保險絲有一端氧化虛焊 . 電阻並無異常 . 包括有大大點出的那幾顆
(因為拿回來檢修忘記要先拍了.所以照片是完成後補拍的)

沒認真看是會忽略 . 因焊點看起來怪怪的
於是先求證 . 拉拉看 . 居然可以拉動(雖然不好拉) . 解焊後發現腳整支氧化不沾錫
應該是出廠就留下的病根

這顆的兩支腳也有輕微裂錫

關機鍵也接觸不良 . 有時會變成火力選擇 . 分解除氧化後以正常

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大大給我練功的機會~     問題以解決

拿回來先拆機通盤完整檢視一翻

保險絲那部份,非出廠的病根,原有者有提到之前修理更換過保險絲,一定是前一手修理的用舊錫造成的!偷懶

楼主:
安娘為啊..  全身都是病 !!
好在選擇認賠殺出.. 早買早清幽..  不然我哪可能搞那麼專業..

1. 確實原廠維修有更換保險絲.. 不過好像是壞上面11樓大大所說的東西..
2. 關機鍵會亂跳..  好像是後期偶爾發生. 機率不高..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D:
煮一個火鍋驗證測試一下~~~~~吃飽就算它合格可以出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煮一個火鍋驗證測試一下~~~~~吃飽就算它合格可以出廠了

大大你真強!     居然知道有吃火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真強!     居然知道有吃火鍋.........

這是痞酷維修網最嚴謹的測試流程之一.....

如果你修到微坡爐起碼要爆幾份爆米花、微波幾份微坡食品這類的驗收功能~看火候夠不夠

之前有個傢伙修烤箱就送了幾隻雞進去測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是痞酷維修網最嚴謹的測試流程之一.....

如果你修到微坡爐起碼要爆幾份爆米花、微波幾份微坡食品這類 ...

我承認是要測試.......(但是是要測試火鍋料有沒有壞)

好在不是修鍋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承認是要測試.......(但是是要測試火鍋料有沒有壞)

好在不是修鍋爐

測試好、火鍋食材要分送給酷友、
宅配到家、我們才相信你已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測試好、火鍋食材要分送給酷友、
宅配到家、我們才相信你已修好…

大大你看錯了...眼睛業障重 . 假的
我是說沒修好 . 棄修 (狂按中 . 慘了....不能編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測試好、火鍋食材要分送給酷友、
宅配到家、我們才相信你已修好…

應該是要邀請幾位高手參與測試驗證,比方說羊肉爐肉質是否軟嫩,麻辣火鍋是否持續
沸騰。上回修烤箱的就經過烤火雞烤蛋糕測試